大肚了,啥办?

楼主(2015-10-18):
锂电前前后后已報废了数个,全部都是因为大肚了,报警充不进了而报废,请教一下大家电池大肚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充满电后长期存放、飞行中过放、还是电池质量不夠好,相对容易大肚?
别喷,小弟明白锂电存放的理想电压是3.85V,但都经常疏忽没有及时处理!

网友:
你已经给出答案

网友A:
三种原因都可能,个人觉得还是质量问题最关键

网友B:
大肚子原因:
1,过度放电
2,大电流充电,过度充电
3,满电长期存放(超过一周)
4,质量问题。

网友C:
过放伤害最大,有的可能立马就鼓包,其次是满电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种原因都可能,个人觉得还是质量问题最关键

有同感,同時充满电放了一个月,名牌的还没事,性价比高的两个牌子变气球了

网友D:
倍率不够,大电流放电,即使不过也会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肚子原因:
1,过度放电
2,大电流充电,过度充电

以你经验,那种情况最常发生呢?

网友:
只答題目

问:  大肚了,, 啥办?

答:  大肚了,, 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放伤害最大,有的可能立马就鼓包,其次是满电存放

我的也是死在这两个问题上50/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率不够,大电流放电,即使不过也会涨

X宝上的几个便宜的牌子也用过,不评论了,是不是真的便宜没好货,贵的又真的是C数足容量足吗?求推荐

网友:
过放情况容易发生,放电电流超过电池负载能力也会导致大肚子。

网友:
大肚了流产算了吧,生了也没用

网友:
满电存放、过放、大电流充电、温度过高过低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率不够,大电流放电,即使不过也会涨

以前试过450的四轴慢飞, 总电流只是10-20A之间, 3.6V下来, 已经大肚了, 电池质量有很大关系

网友E:
“报警充不进了而报废”

这是什么意思?因为电压过低,充电器不让充,是吗?是不是B6啊
如果是,可以充的进的,先用镍氢模式充几分钟电压回到3.5左右然后再用LIPO模式充电。

如果用A6,只要不是0V,就可以充。但是放到0V了,用B6可以救,A6却不行。
电池过放自然伤害很大,但是 不是过放就报废的,我有次飞机丢了,第2天找到的时候已经2片电芯0V,1片2.6V,用B6镍氢模式充了一点电进去,然后用A6小电流充满。发现2片0V的电芯救回以后容量大概只有60%了
然后用小电流放掉,再小电流充上,反复5次,,2片已经到0V的电芯已经被我彻底救回,达到初始容量的90%以上,放电能力有影响,但是飞一些慢速机还是可以的,或者再次也可以用来当设备电,或者控电。

仅供楼主参考。以上只是实在没辙的时候可以采用的,平时还是做好电池保养,满电存放不要超过2天,不飞就用充电器把电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报警充不进了而报废”

这是什么意思?因为电压过低,充电器不让充,是吗?是不是B6啊

Wow, 很有用的回覆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