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整套下来需要购买什么东西呢?

楼主(2015-10-18):
固定翼实现增稳,失控返航,定高,屏幕可以收到数据。1000米以内飞行。
实现以前功能本人配套预算是这样的:
1 apm飞控一套带gps     250
2 图传600mw收发          250
3 摄像山狗sj4000           300
4 雪花7寸                        150

除了以上4个东西还缺乏什么呢?实现FPV是不是得另外上一个电源提供给图传和飞控?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飞控好像不是这价吧

网友:
最好有osd

网友B:
就按照这个买,不过肯定不止这点钱,再买个山狗的av线

网友C:
我是用一块电池搞定全部的,觉得太多电池很麻烦,不过要加ubec来稳压

网友D:
osd,电流计,数传,

网友:
需要大把大把的钱就够了

网友:
欢迎楼猪入坑

网友:
增程也需要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好像不是这价吧

飞控350搞错了!是不是还需要o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一块电池搞定全部的,觉得太多电池很麻烦,不过要加ubec来稳压

受教了!好盈ubec不知道和你说的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好盈可以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osd,电流计,数传,

的确。不过请教您一个问题,osd和数传有什么区别或者关系吗?电流计是传送给我们自己看的,还是让飞控读取进行智能操作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的确。不过请教您一个问题,osd和数传有什么区别或者关系吗?电流计是传送给我们自己看的,还是让飞控读 ...

数传可以回传数据,控制飞机,osd是通过图传得,你可以看到数据,但是不能控制飞机,也不能在地面站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按照这个买,不过肯定不止这点钱,再买个山狗的av线

大校同志!让你问用狗3加av线就可以实现边录制边图传了?我在一些fpv帖子看到有一些带2个摄像,一个录制一个图传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他录像好像也是运动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传可以回传数据,控制飞机,osd是通过图传得,你可以看到数据,但是不能控制飞机,也不能在地面站读取 ...

这样说数传加飞控就等于另外一套可以回传数据的接收了?使用数传是不是地面通过pc端进行操控飞机?而实现这样的操控数传其实也是一个收发工具!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说数传加飞控就等于另外一套可以回传数据的接收了?使用数传是不是地面通过pc端进行操控飞机?而实现 ...

应该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校同志!让你问用狗3加av线就可以实现边录制边图传了?我在一些fpv帖子看到有一些带2个摄像,一个录制 ...

我的理解是延迟问题,用狗当做第一视角传回来的画面有延迟,所以就用一个700线代替,山狗我不知道,反正我的小蚁和G3两个相机都能边录边回传,具体怎么接线等你买了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延迟问题,用狗当做第一视角传回来的画面有延迟,所以就用一个700线代替,山狗我不知道,反正 ...

你的边录边传有延迟出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好盈ubec不知道和你说的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好盈可以取代?

你指的是好盈电调吗?我用的是3-6s转12v 2A的独立ubec,不是和电调连在一起的,其实我也不懂电调的ubec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边录边传有延迟出现吗?

肯定有,不明显,放心用

网友E:
山狗延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我不是因为延迟才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狗延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我不是因为延迟才丢机

丢机有没有带飞控呢?

网友:
一直搞不明白飞固定翼要不要数传? 还有就是数传的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丢机有没有带飞控呢?

是综合症导致的,具体也没研究,悉心养护就对了

网友:
APM飞控没有这么便宜的吧。。

网友:
就你这个需求的话推荐A控,简单省心,就看你基础如何了

网友:
我来给个配置吧:
飞机:双子星 PNP
机载设备:
飞控:MFD AP
图传:欧姆维 1W
增程:MFD Rlink433接收机
地面设备
MFD AAT跟踪云台
MFD Rlink433发射机+车载433天线

以上基本配置,包你20内公里爽飞

网友F:
你这飞控太垃圾了,新手还是买果子飞控吧,全套1050元,我的快用了1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飞控太垃圾了,新手还是买果子飞控吧,全套1050元,我的快用了1年了。

飞固定翼而已,至于么?即便如此也看不上什么果子飞控了听都没听说过,1000多还是加点钱pix吧!你也不是新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飞控好像不是这价吧

apm就是这个价格,最便宜的160单个飞控就能买下来,价格GPS也就那个价,估计不远的将来pix也会降价

网友:
欢迎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就是这个价格,最便宜的160单个飞控就能买下来,价格GPS也就那个价,估计不远的将来pix也会降价

13年14年apm还不便宜,今年便宜很多。两年后的pix估计也就是300多吧!

网友:
图传再欧美那边已经流行好久了,在国内目前大家慢慢开始消费这一块,体验真是的飞行感觉真心不错,感觉很爽。

网友:
呵呵 楼主`现在最牛最稳定的可能就数果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