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2个遥控器 可以控制 一台飞机吗?

楼主(2015-10-18):
前辈们好
我想用2台 天地飞遥控器 控制1台 8轴 飞行器 怎么可以遥控呢
1. 2个 天地飞9 遥控器+ 2个接收机
2. 飞控是 DJI的 WKM
我想 用一个 遥控器 先飞到 1公里处 第二个 遥控器 接着 完成任务。(原因 飞到1公里 根本看不到 飞行器 所以 想用 2个 遥控器来 实现)
有好办法吗  谢谢 前辈们 QQ:1909007627

网友A:
没有图传吗,装个图传加个增益天线就可以了嘛。2个遥控接和收机我个人认为不能空中对码,只会失控返航。

网友:
买个433增程 433有个这个空中接力的功能

网友:
弄个遥控切换器

网友:
有买遥控器的钱还不如直接买个433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传吗,装个图传加个增益天线就可以了嘛。2个遥控接和收机我个人认为不能空中对码,只会失控返航。

用2个遥控 2个接收机 他们就是 互相干扰啊

楼主:
遥控 切换器 是什么样的 能详细 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 切换器 是什么样的 能详细 指导一下吗

就是相当于一排开关,可以用第一个遥控的一个通道,设置到失控保护的时候切换到第二个遥控。淘宝搜搜

网友:
不行啊,我一个天9就可以同时控制两个接收机…

网友(2015-12-20):
理论上可以,架线机就使用的这个方案,两个遥控器共飞了四公里!可以咨询那些卖架线机的商家!

网友B:
LZ问题是,如果每一公里部署一个人,飞多远用多少个控和接受,还是接力完了之后还要跑去第二个一公里外等着接力?那么和本人跟着飞行器有什么区别。万一一公里外的地方部署不了人或者人跟不上去咋办?如果环境复杂,其实是不具备超视距飞行。如果环境允许超视距飞行,那么一个电台就解决了,预先部署好航线,高度,就算起飞后所有控制信号都中断,飞行器都会自己按预先的部署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问题是,如果每一公里部署一个人,飞多远用多少个控和接受,还是接力完了之后还要跑去第二个一公里外等着 ...

1公里处 布置1个人 等待 飞行器 过来 看到飞行器 就却换过来飞 完成降落 任务

网友C(2016-01-28):
不用切换 遥控器电源开关就行了各控各的

网友:
遥控接力

网友(2016-02-28):
双控双接收需要提前对好码然后用pwm控制开关切换双接收啊。。。但是最好都一直上电。切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进失控保护吧

网友:
楼主是要电力巡航架线吗?

楼主(2016-05-08):
引用 网友C:
不用切换 遥控器电源开关就行了各控各的

就是说 2个遥控 2个接收机 全部接好 A控 控制式 B控关机  B控 控制时 A控 关机 是 这个 意思吗? 谢谢

网友:
你的方法不可行,但想飞远加个增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