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帆船区高手多,特意来请教玻璃钢制作技巧

楼主(2015-10-18):
小弟航模版块的,东北马上进入冬季修航了,想着冬天找点事儿做,于是乎想琢磨做个玻璃钢飞机
手头有一套F16的泡沫空机(白板)
最近一周几乎每天都搜索5i及百度上的玻璃钢方面信息
有几个问题 请教一下
1、不饱和树脂196   环氧E44 E51 那种更适合航模的制作
2、制作航模的厚度 一般几层胶  几层玻纤布
3、制作阴模 然后翻模的程序已经大概清楚,想请问一下,如果我直接在泡沫空机外层涂上脱模剂,然后直接涂树脂+布 一两层以后,然后取出泡沫,再加强是否可行,玻璃钢固化后好像也还有一定的韧性,所以绝得应该可以取出。
4、如果上述方法可行,那就涉及到表面的抛光,请问直接在树脂表面抛光的步骤。

暂时想到这么多问题,特来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第三条感觉可行,我用这种方法制作过帆船。不是批量生产没有必要为一架飞机大费周章的翻个阴模,除非你追求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条感觉可行,我用这种方法制作过帆船。不是批量生产没有必要为一架飞机大费周章的翻个阴模,除非你追求 ...

如果这个办法 弊病比较多,还是会选择阴模翻模制作,毕竟现在不了解各种流程的优缺点,希望指正

网友B:
业余条件下,东北冬天不适合做化工类模型。不饱和树脂本身的气味就对人体有害,环氧树脂类,本身气味不大,但涉及的增塑剂、稀释剂、装饰用色浆、胶衣等毒性都比较大。东北冬天很冷,不能开窗通风,这类化工操作很难进行。此外低温也会延长产品的固化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业余条件下,东北冬天不适合做化工类模型。不饱和树脂本身的气味就对人体有害,环氧树脂类,本身气味不大, ...

感谢你的提醒,有困难克服困难也要干
根据你的提示, 如果我在厨房封闭空间  用电暖气加温,同事开排烟罩是否会好一些

网友(2018-09-22):
翻模的目的是批量生产,如果不是出于这个目的就不要考虑翻模。如果只是考虑做玻璃钢的飞机,有成品的玻璃钢板,下拉做就行了。小飞机就不要考虑了,重量太重。

网友:
泡沫的话 建议用环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