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云台推荐,选着很纠结各位给点中肯的意见,谢谢!

楼主(2015-10-18):
各位用过的,没用过的,大神,小神,大仙,小仙,高手低手都来说两句!!!!

网友:
什么摄像机

网友A:
我的飞宇3D云台还算稳定,有点小贵。楼主要是有钱就买大疆狗思云台吧。

网友B:
我也在关注这三款云台,求用过的魔友推荐
目前在用飞越2轴台,非常不错,不知道三轴如何
另外大疆狗台如果用PIX飞控,是不是要买标准版带GCU的版本?

网友C:
要求第三轴360度转 就得xcam 但是要做好减震 给足够功率的稳压模块,否则就是渣..如果不考虑第三轴360 毫不犹豫 飞宇mini3d.飞越那个,工艺相当一般,性能也没啥说道的,完全可以不考虑

网友D:
买最贵的

网友E:
这几个其实都是设计不合理的,镜头不能中间的云台都不是好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宇3D云台还算稳定,有点小贵。楼主要是有钱就买大疆狗思云台吧。

但是大疆的维修费用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个其实都是设计不合理的,镜头不能中间的云台都不是好云台

大神给推荐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最贵的

你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第三轴360度转 就得xcam 但是要做好减震 给足够功率的稳压模块,否则就是渣..如果不考虑第三轴360 毫不 ...

我也主考虑飞宇,不过还是有点纠结。

网友:
我有个mini 3d要出,qq382767246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不多

发错里,是米不多

楼主:
追问,蜻蜓1号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关注这三款云台,求用过的魔友推荐
目前在用飞越2轴台,非常不错,不知道三轴如何
另外大疆狗台如 ...

用dji云台 必须dji飞控,否则不工作,带不带gcu都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