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可以说下挖机的电路啊

楼主(2015-10-18):
我看了别人做的挖机 很想自己做一个  但是不知道电路怎么连接 用哪些设备  我也想用针筒做 看起来很犀利的哈  关键是6个舵机的电源怎么搞  是只需要接一个电调的电源 就可以了 还是每个电调都独立供电 而且行走电机用的电机肯定要大点 所以电调也要买的大点 不知道怎么连接才算合理 不烧到设备

网友:
这都是小事,舵机的电源是接收机出来的,接收机的电源是电调,也可以单独给接收机供电,行走一般的电调都可以

网友A:
版块里有个做小松的 他帖子里有 一看就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块里有个做小松的 他帖子里有 一看就懂

这么大的板块 我怎么去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板块 我怎么去找啊

哦那你永远也学不会电路了 1前四页之类那个帖子2可以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你永远也学不会电路了 1前四页之类那个帖子2可以搜索

我找到了谢谢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你永远也学不会电路了 1前四页之类那个帖子2可以搜索

这个电磁阀怎么用啊? 最小都是12v的  我确实找不到结果  和电机并联后 电机低转速达不到12v啊 达不到12v电磁阀就不工作啊 这个怎么弄啊,谢谢捏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磁阀怎么用啊? 最小都是12v的  我确实找不到结果  和电机并联后 电机低转速达不到12v啊 达不到12v ...

那个不是电磁阀 是舵机带动的 淘宝有卖的八九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电磁阀 是舵机带动的 淘宝有卖的八九百一个

那是换向阀啊   这个我知道  但是太贵了啊 电磁阀很便宜才十几块一个啊  但是控制它我还没有搞懂 - -  你知道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换向阀啊   这个我知道  但是太贵了啊 电磁阀很便宜才十几块一个啊  但是控制它我还没有搞懂 - -  你 ...

上12V铅酸蓄电池就是电瓶 ,电磁阀原理就是通电吸住阀芯运动通道打开,没电在弹簧作用下闭合 但是体积不知道你挖机能不能放下。想你的这种要用到三位五通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12V铅酸蓄电池就是电瓶 ,电磁阀原理就是通电吸住阀芯运动通道打开,没电在弹簧作用下闭合 但是体积不 ...

那怎么控制电磁阀的通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控制电磁阀的通断啊

我不是很懂遥控器我觉得和电机一样 用电调然后遥控器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很懂遥控器我觉得和电机一样 用电调然后遥控器就可以控制了

汗,不是那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