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改装过v120d02s金属旋翼头的!最近想改!

楼主(2015-10-18):
多少人改过,说一下飞行体验,或看看改的图片!!!

网友A:
千万别改,前两天搞了个金属十字盘,小炸就断了个球头,另一个球头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改,前两天搞了个金属十字盘,小炸就断了个球头,另一个球头滑丝了

看看图片啊,有照片吗!!

网友:
都停产了,

买别的机玩吧,

你再下去很难买配件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图片啊,有照片吗!!

有照片

网友:
听说十字盘精度高,但我认为精度和原厂沒区别,没有原厂耐炸

网友B:
我改过   然后现在换回塑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   然后现在换回塑料的了

解释一下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释一下朋友!!!

精度不如原厂的塑料,十字盘虚位明显,炸后中联上面的圆片容易变形  刚开始可能飞起来感觉差不多,飞久了之后  炸鸡次数多了,就会发现振动变大很多,怎么换轴,配平桨都没用,因为金属可能已经变形了,只是肉眼看不出来。  后来换回塑料的  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释一下朋友!!!

当然,如果是金属党或者外观党,金属件还是不错的选择,跟我当初想的一样

网友:
只换了十字盘,飞行有改善,能体会,但不明显。。。就飞行的性能而言,没有改的必要。
从一般的情况说,小鸡而言对飞行手感影响最大的就是十字盘,所以,老老实实飞吧,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如果是金属党或者外观党,金属件还是不错的选择,跟我当初想的一样

新手冒昧一下啊,从来不知道虚位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最好有照片,说明有没有虚位,虚位指什么地方,如果有虚位是什么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冒昧一下啊,从来不知道虚位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最好有照片,说明有没有虚位,虚位指什么地方 ...

虚位这个东西 拍了照片也看不出来,拿十字盘给你举例吧,在舵机完好的情况下,你飞机通电,舵机不动,用手轻轻能弄动十字盘,有一点位移就是有虚位,位移越大,虚位越大。
华科尔原厂的金属件200多的那种虚位会好很多,100多点一套的那种,实用性绝对比不上原厂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位这个东西 拍了照片也看不出来,拿十字盘给你举例吧,在舵机完好的情况下,你飞机通电,舵机不动,用 ...

原来这就叫虚位啊,那主旋翼头,会不会有虚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这就叫虚位啊,那主旋翼头,会不会有虚位呢!!!

桨夹炸了之后可能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夹炸了之后可能会有

有了虚位飞行是什么感觉!!!

网友C:
你买一个体验一下也不错,但确实不耐炸,原厂价格太贵,副厂也要一百多呢,我的副厂金属旋翼头最后就拆成零件和塑料的混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一个体验一下也不错,但确实不耐炸,原厂价格太贵,副厂也要一百多呢,我的副厂金属旋翼头最后就拆成零 ...

呵呵金属的飞行稳定吗

网友:
小机重量是关键。怎么轻怎么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金属的飞行稳定吗

声音大些,稳定与此好像无关,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大些,稳定与此好像无关,都差不多

换成金属,练习悬停和航线不会感觉动力不足吧,金属可以练习倒飞悬停,和简单的翻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成金属,练习悬停和航线不会感觉动力不足吧,金属可以练习倒飞悬停,和简单的翻滚吗

没问题,丝毫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丝毫不影响

你现在还飞v120d02s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现在还飞v120d02s吗

还飞,天气冷了,没法出去,在室内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飞,天气冷了,没法出去,在室内耍一下

尾巴有轻微的左右摆动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尾巴有轻微的左右摆动是什么情况

金尾鱼,陀螺感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尾鱼,陀螺感度高了

我的意思不是左右晃动超快的那种震动的感觉,就是左右摆动,摆动幅度在10度多吧,摆动的不是很快,这就是传说中的金鱼尾巴吗

网友C:
我感觉像金尾鱼,你试调一下感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像金尾鱼,你试调一下感度看看

你说遥控调是吧,我都调到6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