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奇怪问题

楼主(2015-10-18):
本想今天爽飞一天,谁知出现怪病…推油门不起飞,油门保持最高5秒左右突然嘭的一声,飞机迅速窜高,这是啥情况…黄K8陀螺有问题了?请教论坛大神!
现在遇到新的奇怪问题…推油门过半之后,
舵机
臂会出现无规则上下跳动,有时还会出现打左右副翼时舵机不听指挥…

网友A:
有问题了~

网友B:
先拔马达线,
看推油门时,是否整个斜盘,三个舵机同时推向上,
如果舵机正常,那是是电调不正常了,

网友C:
这个跟陀螺仪没啥关系吧 排查下

网友D:
电调问题?危险啊。

网友E:
靠,你是发射火箭吗?

网友F:
码着看结果

网友G:
飞机有缓启动然后电机线断了一根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检查电机线缺相否

楼主:
现在推油门已经正常了,但是油门过半后,舵机臂开始无规律上下跳动…请问这又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H:
应该是电调挂了

网友I:
檢查一下螺距, 起飛時螺距太大, 阻力大, 電流過大....

网友J:
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