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树上了

楼主(2015-10-18):
今天有空就去飞一把,不知道什么原因,苏27左方向混控出问题了。由于一个人没办法拍视频。地面多次测试均正常。飞行过程中升降右翻转与右方向混控左方向翻转都正常,唯独左转弯混控时出现一转弯飞机立马左右摆动,开始失速。不知道什么原因。平飞时抖动很厉害,感觉那都不叫抖动了,叫摆动更合适,然后就出现图里的情况。这树不好,也就四米不到,但特么居然有刺T^T好了半小时完好无损的把鸡鸡弄下来了。就是关于左方向混控的问题现在都还没站出来,打算左右舵机口互换逆转明天再试,如果明天右混控出问题了就说明接收坏了,还是左方向的话估计舵机出问题了。这个舵机前几天炸鸡炸水坑里了,占了点点水。但是没进里面去,就是插口哪里有点点水。还在给电池充电,明天继续测试。说明一下,用的华科尔d10控RX1002原装接收,当时买回来接收器其中一个舵机口有问题,但是飞了几次后正常了我也就没管了。出问题的好像是右方向舵插口。当时就是右舵机行程不管怎么调节都只有一点点摆动弧度。用了y线解决,也就是那个插口没用了。前段时间飞苏27测试时发现正常了。也就不太在乎这个小问题。

楼主:
没人饿了,先做饭去,等会儿来看看

网友A:
我上次也是这种有刺的树 直接一个大木棍扔上去 砸下来的 然后去了电子设备走了

网友:
这树容易,砍断不用 10分钟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B:
上树捡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是这种有刺的树 直接一个大木棍扔上去 砸下来的 然后去了电子设备走了

呵呵  洋槐树  带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树捡不就行了,

没找到啥问题啊,舵机和接受那个坏了?升级右翻转右方向混控左翻转都没问题,一旦用到左混控立马出问题了,失速抖动超级厉害,飞机直接平飞左右摆动。哎!地面测试多次都没发现问题,一飞出去就不行了。

网友C:
哈哈  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是这种有刺的树 直接一个大木棍扔上去 砸下来的 然后去了电子设备走了

飞机没啥事,就是找不出失事的问题坏在哪里。舵机明显没坏。升降翻转都没问题,唯独左方向混控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哎,混控左方向就出问题,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树捡不就行了,

有刺啊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混控左方向就出问题,找不到原因

我前天没出问题飞树上去了,今天挂着两根电线中间,鱼塘里,稻田里,菜田里 都降落过

网友:
下次飞的时候最好勘察下附近地形,尽量离有刺的树啊,草啊的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