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盘SWASH AFR和倾斜盘环swash ring怎么用

楼主(2015-10-18):
都是比率飞机该听谁的

楼主:
没人吗  大神快来啊

网友:
自己看说明书或网上查答案

楼主:
来人啊 在线等亲!

网友A:
swash ring是限制斜盘转动的最大角度,为了防止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的叠加使得机械部件干涉.

swash afr是分别调整斜盘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上下左右的大小,但即使设置的再大,斜盘转动角度是还是受到swash ring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ash ring是限制斜盘转动的最大角度,为了防止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的叠加使得机械部件干涉.

swash afr是 ...

谢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