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高设置要求

楼主(2015-10-18):
如题,我的穿越机装了一个APM,自稳模式,在空中已经很稳了,但是定高就NG,不知为何?因为动力搭配的问题,我的油门在中下就离地了,控制飞行的时候,也一直在中下位置,切定高是否有要求油门杆一定在中间啊?

网友:
订高就是中间啊

网友A:
看一下悬停时油门是多少,然后到地面站改一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悬停时油门是多少,然后到地面站改一下油门

地面站哪裡設置油門?方便給個教程嗎?謝謝!

网友B:
参数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表里

方便提示一下那個參數嗎?估計大量模友關註的這個疑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便提示一下那個參數嗎?估計大量模友關註的這個疑問了!

晚上找下参数表截图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找下参数表截图给你!

跟我的穿越機一起,感激不盡!

网友:
你看这项,修改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我的穿越機一起,感激不盡!

有问题了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了再沟通。。。

已经充好5电,明天早上调试。感激不尽!

网友:
定高时油门是要大致放在中间位置的,除非你要调整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充好5电,明天早上调试。感激不尽!

现在怎么样了?调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