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买对摄像头了 CMOS与CCD对比

楼主(2015-10-18):
摄像头买过5个了,模型店里面那种135元的索尼CCD700线,还有摄像头厂家那种索尼CCD 800线,价格高低都买过,效果就那样,大家用的最多的也是这种索尼CCD700线的
如果这次不换机身估计一直用这种摄像头
新QAV180,只能装mini摄像头,以前买过索尼mini ccd的效果比大板的还差,这次不敢再买这种了,小机子图传也打算换200mw的,
TB找到这款
欧姆威5.8G 200mw图传+700线CMOS摄像头 一体机305元,比分开买便宜很多,直接下单了,摄像头体积非常小,一体机还是不能装在QAV180上面,一定要分开图传才行,自己做了一条线,也算是完美安装了,如果没有动手能力的还是分开买比较好,一体机的接口不一样的以前是飞3.6mm镜头,这个CMOS是2.1镜头,刚开始有点不适应,不过还是很喜欢这个视角,不打算换镜头了

视频一:欧姆威CMOS 700线,地面用BOSCAM GS922内置DVR录制
?from=y1.7-2

视频二:索尼CCD 700线,地面用鹰眼锐视旗舰版DVR录制
?from=y1.7-2
今天是QAV180与CMOS摄像头外场首飞,飞了12个起落,炸机3次,损失几付桨,今天风特别大,阵风5-6级,180抗风比280还好

网友:
CMOS效果比CCD好很多

网友A:
强贴,给力,必须顶!那看来肥鲨的CMOS头效果也差不了太多了!

网友B:
从我的经验来说,CCD的性能绝对超过CMOS,尤其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LZ视频中索尼CCD 700线摄像机没有在工作状态,或者是图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我的经验来说,CCD的性能绝对超过CMOS,尤其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LZ视频中索尼CCD 700线摄像机没有在工 ...

我换过几个CCD都这样,感觉分辨率特别低,前面东西看不清楚,CMOS明显好很多,直观感觉是分辨率高了,太阳很大也能飞  没太阳也能看清楚,以前CCD我一直带着设置线  根据光线不一样重新设置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贴,给力,必须顶!那看来肥鲨的CMOS头效果也差不了太多了!

肥鲨的价格贵吧,欧姆威这个做工还可以,东西也够轻

网友:
ccd暗黑能力强过coms,随便说一句:鹰眼锐视旗舰版DVR录制质量太差了!

网友:
鸡鸡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肥鲨的价格贵吧,欧姆威这个做工还可以,东西也够轻

恩,肥鲨的价钱贵属实,但你的实践证明了有人说的逆光问题弄一个肥鲨就解决这个说法,另外也想弄一个电包了,你的是锂铁电包吧,具体参数?看来我也得弄一个进行外场充电了。最后赞一下你的装机水平高,图片拍的细,机器布居很合理,我现在的焦点也转到180上了,从图片看来高清录像也不成问题了。

网友C:
SONY700线的优势是动态范围大,由太阳直射的地方飞进幽暗的树林,效果特别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肥鲨的价钱贵属实,但你的实践证明了有人说的逆光问题弄一个肥鲨就解决这个说法,另外也想弄一个电包 ...

我是用A9充电器,电压要控制在15V内,用4片 磷酸铁锂20AH的组一个4S电包,外场够飞了
如果你是PL8这种充电器,用8片电芯 10-20AH就行,8S

这架180没有仔细装,电调信号线都没搞短,绕在上面,刚开始打算飞控前面装接收机,就没用弯针,以后有空还会重新改装,现在电池装上面重心太高,影响灵活度,以后打算把飞控换成弯针电池板降低,这样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NY700线的优势是动态范围大,由太阳直射的地方飞进幽暗的树林,效果特别明显。

CCD亮变黑 适应快,CMOS 反应慢一点,总体画质CMOS好很多,逆光也够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A9充电器,电压要控制在15V内,用4片 磷酸铁锂20AH的组一个4S电包,外场够飞了
如果你是PL8这种充 ...

恩,那我用4片就行了,继续关注你的贴子,确实学到了不少呀

网友:
我就买的噢母威700线这个摄像头  价格虽然块买2个索尼了 不过体积小 像素清楚~对光不发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恩,那我用4片就行了,继续关注你的贴子,确实学到了不少呀

我就是用4片20A的
3S 1500可以充二十多片

网友:
欧姆威CMOS 700线 素质  还算不错的,比600线强很多,但是对付太阳曝光过度会力不从心,  CCD 700线 厂家不同 各个板子的素质真是参差不齐。 如果选对了CCD的  还是干的过欧姆威CMOS 700线的。

网友:
白天的话 CMOS 晚上CCD

网友E:
箱子和楼主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那我用4片就行了,继续关注你的贴子,确实学到了不少呀

磷酸铁锂就是方便,每次回来都充满放着,不需要保存电压,比聚合物锂电安全,4s20ah重量也不大

网友:
对于白天来说  coms是好于ccd的   但是对于喜欢夜航的人来说  coms简直不能忍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用4片20A的
3S 1500可以充二十多片

那肯定够用了,我用的是BC168,输入电压12V,1300的电池10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磷酸铁锂就是方便,每次回来都充满放着,不需要保存电压,比聚合物锂电安全,4s20ah重量也不大

恩,收到,坛子里就需要你这样的热心朋友,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求LZ的铝箱!!我也是8FG 现在一个包包带出去太麻烦了!~跪求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箱子和楼主的一样

求铝箱链接~~我也在找箱子~~·

网友:
肥鲨的太贵,建议用Boscam的,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铝箱链接~~我也在找箱子~~·

tb找很多的,这个里面设计不合理,我买过很多机子,都装不进去,要自己割,tb这种只有一个人在做,价格高的离谱,一分不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tb找很多的,这个里面设计不合理,我买过很多机子,都装不进去,要自己割,tb这种只有一个人在做,价格高 ...

你手上的这个箱子 内尺寸是多少的???估计要找人定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手上的这个箱子 内尺寸是多少的???估计要找人定做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jj76tgmcc21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也試用了幾款,覺得sony 4140-673 700線效果是比較好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 ...

朋友你买的是多少钱的,或谁家的?我对强光树荫变黑很头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試用了幾款,覺得sony 4140-673 700線效果是比較好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 ...

  最近 也一直在找 4140 673  目前用了两个大板 32*32 的每次都是 飞上一次回家 重新上电 就黑屏, 还好店家给力!!!!

               实话实说  673 的CCD  腻光 处理的确实很满意,  还有晚上飞,只要有点点灯光效果就非常好了,谁用谁知道!!
苦于 673 某宝一搜 一大版,对于我这种电子盲来说水太深,比较难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铝箱链接~~我也在找箱子~~·

我也找不到了

网友:
我這裡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朋友你买的是多少钱的,或谁家的?我对强光树荫变黑很头痛

我試了兩三款673,這家的質量算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近 也一直在找 4140 673  目前用了两个大板 32*32 的每次都是 飞上一次回家 重新上电 就黑屏, 还好 ...

我們大多是在這店買的,質量算比較好,不容易壞

网友J:
楼主花牌电机用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花牌电机用着怎么样

很好,很耐炸,电机声音好听,扭力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