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调平陀螺仪再次飞

楼主(2015-10-18):
http://www.tudou.com/v/V1l65JHD4f4/&rpid=345707709&resourceId=345707709_04_05_99==.html

手机点击链接

www.tudou.com/programs/view/V1l6 ... =345707709_06_02_99

网友:
眼花缭乱,你就不能好好飞吗

楼主:
看视频就知道,自旋已经很平。草丛上面随意自旋翻可控。这才是小鸡的乐趣
我觉得空心杯特点就是锁尾凌厉。我这飓风做的很烂
几乎都失控了也锁得住
有人说尾电机容易坏。我觉得是个例吧,之前也飞过不少空心杯尾巴的小鸡,没见那个容易坏的
顺便发个简陋改造
用棉线把舵机捆绑起来,没有502就胶带粘一下固定了

还有,把脚架固定电池的剪开,这样拔插电池就很方便了

网友:
声音好爽哟

楼主:
手机点击链接

www.tudou.com/programs/view/V1l6 ... =345707709_06_02_99

研究了半天又才找到手机看的办法,论坛客户端好像出问题了,看不了视频

网友A:
我要投诉 22 楼的那位【老吴】,他不是第一次这样的了,出言不是骂人就侮辱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2#pid17149279

网友:
请问一下lz,刚买了个k120,,,设置好之后是不是 晃动机子 十字盘会跟着反方向动???????

楼主:
要油门推起来,斜盘才跟着姿态会动,没有转速时候斜盘永远是水平的

网友B:
飞机整体做工不错,但是主板设计是一大失误,大齿盘也很脆弱,随便炸一下就会肛裂

网友:
不错不错,这钟摆彩虹简直和大机一样了!就是不知道有风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做到这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整体做工不错,但是主板设计是一大失误,大齿盘也很脆弱,随便炸一下就会肛裂

同感,齿边加厚一两毫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投诉 22 楼的那位【老吴】,他不是第一次这样的了,出言不是骂人就侮辱人

http://bbs.5imx.com/bbs/ ...

不用搭理他,咱们继续水

楼主:
其实大齿加强未必好,炸一下就扫齿还能保护其他部件

网友:
求助楼主,陀螺仪怎么调平??

楼主:
把陀螺仪拆下,重新帖可以,记得不要把底板和电池架那个斜面贴一起就不会歪了,随便用什么双面泡面胶都行,不讲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陀螺仪拆下,重新帖可以,记得不要把底板和电池架那个斜面贴一起就不会歪了,随便用什么双面泡面胶都行, ...

我飞的是120d02s,调的话是不是先把十字盘调平,然后再调整陀螺的水平?我的陀螺粘过N次了,问题一直没解决

楼主:
十字盘调平是飞起来再调的,打尾巴舵自旋中观察那个斜盘舵连杆是长或者短,调几次就ok
,静态调还是一种大概,以飞起来姿态为准,
当然之前先做的是把陀螺仪放正

楼主:
你的那个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平,应该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2015-12-05):
引用 楼主:
看视频就知道,自旋已经很平。草丛上面随意自旋翻可控。这才是小鸡的乐趣
我觉得空心杯特点就是锁尾凌厉 ...

舵机这样弄一下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