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发动机调试问题 谢谢

楼主(2015-10-18):
飞机主油针1.2 副油针1圈。飞机贷速到离地推油发动机打嗝响应慢 烟少 过一秒左右转速才起来然后很多烟。悬停中飞机油门响应迅速 烟多 水泥地会看见很多油点点。 悬停着地在起飞直接熄火 !威宝30 请问该怎么调试,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怠速油针什么位置?

楼主:
怠速螺丝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油针什么位置?

贷速螺丝没动

网友A:
富油了,怠速油针收5度试试好一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油了,怠速油针收5度试试好一点没有

副油针已经一圈了,在收不会拉吗?悬停又很正常 油门反应快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副油针已经一圈了,在收不会拉吗?悬停又很正常 油门反应快速

OS55中间有一个怠速油针,我说的是怠速油针,不是主油针和副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55中间有一个怠速油针,我说的是怠速油针,不是主油针和副油针。

没油针,只有两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