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说明怎么玩穿越机模拟器free rider

楼主(2015-10-18):
论坛上说支持G4的就能玩,为什么天7装上去没反应啊?加密狗是八合一的

网友A:
FREE RIDER软件打开之前跟平时开其他模拟器一样,先在SAILI控制台里面选择G4,然后记得调自己的控进入ppm模式,进去动控的摇杆,RIDER的R下面那个小遥控摇杆会动的,然后自己设置一下自己是哪个手就OK了!

网友B:
一定要换G4的那个加密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换G4的那个加密狗哦

这个不是八合一的吗?是自动识别的还是手动调的,怎么调?是用软件还是手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换G4的那个加密狗哦

知道了,现在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 RIDER软件打开之前跟平时开其他模拟器一样,先在SAILI控制台里面选择G4,然后记得调自己的控进入ppm模 ...

谢谢,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八合一的吗?是自动识别的还是手动调的,怎么调?是用软件还是手动调。

最老式的狗有开关调,新的大多数软件调,配套软件里就有,装完右下角有一个小图标对号勾在G4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