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换 Naza lite 后,油门输出变为50%(已解决)

楼主(2015-10-18):
260机架,2204,12A
原先用CC3D,50%油门悬停,换了naza后,满油勉强龟速上升,

已尝试:
飞控校准、遥控器校准、通道输出检查,飞空调参软件界面通道输出正常

疑惑:
油门行程量应该是点调属性,更换飞控后应该不会改变电调设置,也就是说友们行程量不应该有变化。

请教大牛们,这是啥情况?

经过直连接收机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已经解决该问题,不过疑问仍然在,同样的控、接收、动力套,只是更换了飞控,会导致这个问题,难道CC3D飞控足够强大到可以由飞控修正油门行程量的错误,而号称很傻瓜的naza却不能?

网友A:
NAZA追求的是稳,CC3D追求的是瞬间响应,穿越机还是用回CC3D哦

网友B:
拆过NAZA的都知道,它不适合穿越。。。它的传感器的独立分离出来,用泡沫包裹的,多次炸机很容易使它的位置移位。。。而且它的设计思路也不一样,上面已经有DX说了,是求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追求的是稳,CC3D追求的是瞬间响应,穿越机还是用回CC3D哦

感谢回复,这些我都了解,这个问题你了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NAZA的都知道,它不适合穿越。。。它的传感器的独立分离出来,用泡沫包裹的,多次炸机很容易使它的位置 ...

感谢回复,一起飞的模友也拆过这飞控,是我所需要的,不过这个问题你了解么

网友C:
换飞控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飞控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油门行程,不应该是电调属性么,为什么换了飞控油门行程会改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不应该是电调属性么,为什么换了飞控油门行程会改变呢?

电调插接收的,换接收都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电调插飞控的,换一个飞控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这个要飞控里面设置,你这个是飞控控制油门,所以飞控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