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遥控器控小四轴

楼主(2015-10-18):
对吗成功,操控很好(好像不能使用翻滚键)

小四轴使用 FlySky 1代协议,所以 Fs6i, Th9x, 自改的Devo7e都支持
小四轴每次开机自动对码,使用方法很简单:
步骤如下:
1)小四轴开机,看见彩灯快闪 (对码状态)
2)按对码键开遥控器,见小四轴彩灯慢闪(对码成功)
3)正常状态重开遥控器,就可以玩了

之所以用大遥控来控制,是因为小四轴自带遥控器不好操作,遥杆太短拇指控制(当然,你可以diy加长之)
(无头和翻滚还没有再在大遥控器上试验过...)
这是: 伟力 V676 V666迷你四轴  ( 注意开关没有标注,右是关,左是开,另外 mos 管好像容易坏,我就遇到了,有一支螺旋浆关电都会会转,自己换了根 IRLML2502TRPBF NMOS管,好像正常了。)

网友A:
能详细点吗?,我用的控也是富斯的

网友:
求方法 别的控行吗?

网友B:
求方法,我也是fs的控,也有一天玩具小4轴。。。

网友:
来个详细说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点吗?,我用的控也是富斯的

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方法,我也是fs的控,也有一天玩具小4轴。。。

更新了

网友C:
福斯刷了er9x能飞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斯刷了er9x能飞这个吗

没问题, 高频头又没有任何改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问题, 高频头又没有任何改变

可以给个飞机的链接不?

网友D:
你咋知道这个小四轴用的福斯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个飞机的链接不?

这是: 伟力 V676 V666迷你四轴  (注意开关没有标注,右是关,左是开,另外 mos 管好像容易坏,我就遇到了,有一支螺旋浆关电都会会转,自己换了 IRLML2502TRPBF NMOS管,好像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咋知道这个小四轴用的福斯的协议?

多查资料了解呀
理论上小四轴的小遥控器,还可以控制Th9x 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