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运行MissionPlanner!

楼主(2015-10-19):
各位好,

有段时间没有使用过MissionPlanner(APM地面站),今天欲调整APM的部分参数,但是发下电脑无法运行;每次点击程序,都提示MissionPlanner已停止工作,只能选择“关闭程序”;
尝试卸载重新下载原版本安装、下载其他版本安装,依然不行;不知道是否在不经意间删除了某些插件(可以肯定的是NET4.5有安装)度娘及论坛均搜索过,没有找到解决此问题的办法;
请教如何处理,谢谢!

具体提示见下图~

网友A:
卸载重装试试,装安装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重装试试,装安装版的

感谢回复~
试过绿色版跟安装版,都是如此

网友B:
右键选兼容模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选兼容模式试试看

这个倒是没试过,晚上回家试试~谢谢回复!

网友(2019-06-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最后进Linux系统用mono启动了,就是快速面板不能用
现在打算重新编译看看问题在哪里。调试器请求文件提示是HUD控件的问题。

网友:
楼主尝试下改变一下显卡设置。
我用VS2019调试的结果是OpenTK内存越界,继续查找发现是Intel核显驱动有问题。
最后在可交换图形卡设置里面改为强制独显(高性能)即可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