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机问题,多轴用的那种盘式电机用在固定翼怎么样

楼主(2015-10-19):
如题,盘式
电机
电流小,怎么没看到用在固定翼上。比如3508,12寸桨也有1。5公斤,才16A电流

网友A:
可以用啊,低速飞机可以用。
多轴电机都是低转速带小螺距的大桨实现高效率,用在低速固定翼上尚可。高速固定翼上,用的都是高转速大螺距的小桨,此时多轴电机转速不够。
或者说,多轴要求电机扭力大,而固定翼更多要求电机转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