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品牌的中型舵机的输出轴位置是不是都是一个位置

楼主(2015-10-19):
各品牌的中型舵机的输出轴位置是不是都是一个位置

网友:
同一级别的应该一样,个别特殊

网友:
一样或相差不大,不一定100%一样。

网友:
这尺寸级别叫迷你舵机(Mini servo)。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安装方向和垫片都可以解决

楼主:
看图,如果这样怎么保证这个距离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