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盘功能比率(SWASH AFR)和D/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0-19):
大神们别潜水了

网友A:
不都是舵机行程总量么。。。个人理解

网友:
AFR主要是调整副翼升降螺距比例的,也可以调整舵量
DR可以调整副翼升降舵量,用于实现快速切换舵量
end point在H1时和AFR没区别,所以设置H1十字盘后就没有AF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舵机行程总量么。。。个人理解

如果两不一样那飞机该听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两不一样那飞机该听谁的?

不冲突啊,DR是大小瞬间切换,swash afr是预设,要是故意设置成不一致的话,还真不知道呢,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两不一样那飞机该听谁的?

看来你对这个问题很关心,这是第二次提了。

假如,你的每月的收入由三部分组成:固定工资,津贴,奖金,那么你的太太就要根据你的当月收入来开销家用,你太太当月的开销计划是根据数学计算(加法)结果,即当月收入来订的,她不关心当月收入里固定工资,津贴,奖金各占多少。

对于每个通道上所接的舵机,它执行的是它收到的经过数学计算(乘法)结果,而不是执行这个数学计算里的各因子,总行程(ATR),行程率(D/R),行程曲线修正(EPA),行程分配率(SWASH AFR)

进一步,现在的三轴基本也有上面提到的数学处理能力,但对舵机来讲它还是执行最后的数学计算结果,虽然这里面有更多的计算因子。

最后提醒一下,由于是乘法计算,你会觉得这个量和那个量是一回事,这只是数学结果的一样,而不是功能的一样。具体的,建议看你使用的器件的说明书。

希望我的回复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对这个问题很关心,这是第二次提了。

假如,你的每月的收入由三部分组成:固定工资,津贴,奖金 ...

网友C:
用k8的话,设置完行程总量,是不是最好不动遥控器上的d/r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k8的话,设置完行程总量,是不是最好不动遥控器上的d/r 了

简单地讲
行程总量的作用是:保护。
d/r 的作用是:方便操作。

两个不是一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地讲
行程总量的作用是:保护。
d/r 的作用是:方便操作。

铁汉的视频说用dr.会影响中立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铁汉的视频说用dr.会影响中立点

第一,这个取决于发射机里的软件做的有多好。
第二,如果中·立点的设定方法对的,就算发射机里的软件做的不好切换也不会影响。
最好理解为什么会影响中立点的方法是自己画一个数轴图,如果需要帮助可留言。 D是双的意思,R是率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这个取决于发射机里的软件做的有多好。
第二,如果中·立点的设定方法对的,就算发射机里的软件做 ...

谢谢解答

网友:
很高兴能帮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