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技术进! 悟X3云台 刷锅时候歪脖子

楼主(2015-10-19):
悟双控版。 在使用单控单人操作的情况下出现以下状况:

1.前进后退,左右,云台正常水平

2.刷锅,(横滚+方向)会发现 云台画面倾斜。 然后悬停会发现云台慢慢恢复水平。

校准过云台,效果并没有改善。DJI技术说要校准下IMU   。我今天就再测试一下

请问各位摩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现在不知道是飞控的问题还是云台的问题!

视频 的开头绕帆船刷锅和视频最后刷锅 画面是歪的,其他都正常

网友:
X3好贵啊

网友:
是机子自身的问题么?

网友A:
楼主 是 跟随模式吗?  换换 模式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 跟随模式吗?  换换 模式 看看~

正解

网友B:
刚看了视频。。不是模式的问题,,
水平模块有问题,通俗讲也就是硬件问题, 反厂吧,我的偶尔这样,不耽误,所以没去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视频。。不是模式的问题,,
水平模块有问题,通俗讲也就是硬件问题, 反厂吧,我的偶尔这样,不耽 ...

云台的问题?还是飞控的问题? 如果双人操纵 可以横滚补偿!单人操作貌似横滚补偿来不及

网友C:
我朋友买的也是,就是这样的,无治

各方面都那么好,高端的机器就不用出了,忍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朋友买的也是,就是这样的,无治

各方面都那么好,高端的机器就不用出了,忍着点吧

哈哈  所以悟只能飞手和云台手相互平配合,一个人控制不了了, 悟就是这个样子,高速刷锅会歪!
云台手需要调整水平! 有点麻烦

网友(2015-12-30):
怎么还要密码

网友(2016-02-10):
楼主能给个密码不,看看刷锅的速度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