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掉进池溏啦~

楼主(2015-10-19):
起飞没多久,一阵大风吹来,果断加大油门,图传瞬间断讯,听到机机的声音在不远处,关油门准备检机,不料........
听见落水声,水花四渐,机机掉进池溏啦....

打捞上岸时,电池已泡烂,请问要换什么才能起飞?

网友:
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修,但是一楼安慰下吧……

网友:
试试各个零件有没有受潮吧,,,

网友A:
全部拆了用酒精差清洗泡,弄干在通电基本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拆了用酒精差清洗泡,弄干在通电基本没啥事

图传通电已无作用,镜头没事,CC3D及电调等风干再通电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传通电已无作用,镜头没事,CC3D及电调等风干再通电试

还没清洗你也敢通电?坐等烧了

网友B:
嗯 要看 是不是带电落水 要是的话 高压部分的 电子元件基本够呛 高压部分的电子元件 会在水中产生电化学反应 要是落水时间足够长 电池余电足够多 针脚和 插头都会被腐蚀掉 低压部分的 像飞控啥的 看运气 时间短的话 可能还有救 一般电机不还坏 估计电调都够呛 看运气了 只能是 先清理 在耐心测试了 最后 安慰下 楼主

网友:
我上次落水不到一分钟立马打起来,就坏了个电调

楼主:
早晚轮到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要看 是不是带电落水 要是的话 高压部分的 电子元件基本够呛 高压部分的电子元件 会在水中产生电化学反 ...

中,图传接脚已腐蚀,CC3D也是,电调不敢抱太大期望

网友:
同样水葬过的,表示安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清洗你也敢通电?坐等烧了

没事,就是没烧,我也要换~

网友C:
有钱可以使性子,穿越机有必要用那么好的图传?

网友D:
为什么加油就没信号,是电池没电了吗,掉水里拿上来清洗晒干通电,哪里坏了换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钱可以使性子,穿越机有必要用那么好的图传?

我的是鹰眼的图传,距离50米开始蓝屏,迟早要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加油就没信号,是电池没电了吗,掉水里拿上来清洗晒干通电,哪里坏了换哪里

图传问题,距离50米开始蓝屏,加大油门拉高好找机,除了电机镜头外,其它可能全毁

网友E:
飞多远?图传没信号

网友:
我5疾风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多远?图传没信号

不远,这图传买二手的,只是没想到才50米就没屏

网友:
有万用表的话,挨个测试呗

网友:
我的曾经也泡过水,不过风干后一点问题都没,继续飞

网友F:
会不会是电池电压的问题,轰油时,电压剧降,远低于图传的额定输入电压?

网友:
看起来挺可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电池电压的问题,轰油时,电压剧降,远低于图传的额定输入电压?

电池是双天,不便宜的,不会发生这种事!

网友G:
元件堪忧.应该不敢再用了换新的吧

网友H:
下次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H:
电机应该没事

网友:
表示慰问,我的也掉过河,那心情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元件堪忧.应该不敢再用了换新的吧

除了电机有防水外,其它电子零件就算能用,谁知道哪天突然故障因而炸机呢

网友(2015-11-20):
电机应该没事,其余难说!特别是电调!

网友:
电机一般都没事,但是想电调,图传这样的就难说了,因为他们里面忽悠电源转换芯片,遇水后如果电源芯片输出级先短路,就会有烧坏芯片的可能,没有电源芯片的就不会有事。
表示沉痛哀悼!

如果有不想要的尸体,我可以回收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5372

网友:
淡水一會沒死的

网友:
我上次落水不到10秒立马捞起来,就坏了个电调 就落在我旁边的水箱里

网友:
我也掉过一次,开始电机失控还在不停的转,荷叶撑着两个电机泡在水里,完全泡在水里后就不转了,捞上来晒干过了几天才开机,完全正常.

网友I:
一定不能通电,用吹风机吹干,电调把外皮扒了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定不能通电,用吹风机吹干,电调把外皮扒了吹

四个电调全毁,只有电机跟镜头还活着,飞控接USB 读不出来,重新刷机又恢复正常

网友:
看来以后不敢在有水的地方飞!

网友:
除了电机 其他够呛了  电机恐怕 也得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