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冲浪者改造

楼主(2015-10-19):
朋友送了一个手抛机看着挺好  改个电动玩玩
试飞了十几个起落改进的差不多了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A:
后面还加了配重啊,那为什么不把尾舵机往后挪?直接放到机尾位置?

我用的副翼双舵机,2.5克的,舵机线焊接,也没重多少,这样机翼下面的空间就省出来了,掏掏切切能有很大的空间,6通接收机带壳都能放得下。接收机电调都可以放那里,驾驶舱放一块500的电池,重心刚好

介是做的第一架,副翼单舵机,验证用的,糙的很。后来拆了重做了一个,用了5寸折叠桨

网友:
我也有一架,不舍得割啊

网友:
接收机的天线很眼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还加了配重啊,那为什么不把尾舵机往后挪?直接放到机尾位置?

我用的副翼双舵机,2.5克的,舵机线 ...

你这个副翼和升降尾翼都是自己额外添加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副翼和升降尾翼都是自己额外添加的啊

这是做的第一架,反正空机便宜,有家店搞活动十块钱一个,买了两个。
刚好做的时候发现刀头钝了,切不好泡沫,干脆找了几块废板接在后面,而且还可以增大机翼面积,就是丑了点。当时也不知道能不能飞,胡乱做的。
后来一飞发现挺好,就拆了用心重做了一个,正常切得副翼和升降,结果发现还没第一个好飞,主要是转弯容易螺旋,直道可以飘过去,转弯必须要加油,否则栽头拉不起来。第一个就不用……
我打算回头再弄一个,两架并一架,加长机翼,应该更飘一点,目前翼展和机长一样,是个方形的

网友:
我同学也改了一个,飞起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还加了配重啊,那为什么不把尾舵机往后挪?直接放到机尾位置?

我用的副翼双舵机,2.5克的,舵机线 ...

主要想着美观,这样还不错,舵机的线不太长,为了减重就把舵机提前了,没延长接线

网友C:
请问,动力配置是如何呢?2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动力配置是如何呢?2s电?

1504电机,星穹7A电调,天6接收,2S300电池,1.8g舵机*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不错啊 X8改的吗?上面那块盖板哪里来的啊?

不是x8啊,哪种二十几块的实心手抛机

网友(2018-05-09):
试飞了没有?

网友:
图太多!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