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无人机电力巡线(持续更新贴)

楼主(2015-10-19):
运用无人机进行电力巡检,是应对传统巡线方式的一种新的变革,其主要目的在于替代人工巡线的巡检部位的不完整性和人工巡线的危险性。无人机替代人工可保障巡线人员的安全,对于山地高原地区,人工前往困难的地区,可以通过无人机的超长检视距离进行弥补,同时也可以弥补人工地面巡视的死角,对于一些人工望远镜无法勘测到的(如地线内侧销钉、绝缘子表面内上侧、绝缘子挂点仰视视角死点处、导线处裂纹等)可以通过无人机的俯视视角以及近距离观测拍摄取得高质量的巡检照片,再通过照片放大之后的局部观测,可以精确的得出其具体问题。
以下是一些我们巡检发现的问题缺陷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红圈内的销钉缺失。
然而传统巡线方式下,这样的缺陷是很难发现的。
在阴雨天情况下拍摄,任然可以获得较高清晰度的照片
通过比较发现的销钉缺陷。
若采用传统的作业方式,要达到这样的拍摄只能依靠有人直升机搭载巡线人员进行作业,然而这样一来,整体的巡线成本又大大的增加了。
今天暂时说这么多吧,希望各位模友及专业人士提出意见。

图中两圈比较可发现红圈内销钉缺失

图中两圈比较可发现红圈内销钉缺失

网友:
科技神奇

网友A:
还应该挂载红外相机对其检查更彻底

网友B:
不会产生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应该挂载红外相机对其检查更彻底

有关红外的内容我会在以后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产生干扰吗?

保持一定的距离高压所产生的磁场场强就不足以造成干扰了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发帖,学习

网友C:
用的多轴啊。。哈。

网友D:
巡线是不是只是多轴可以呢?如果用固定翼有什么利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多轴啊。。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巡线是不是只是多轴可以呢?如果用固定翼有什么利弊?

多旋翼由于自身具有悬停功能,能近距离对杆塔细节部位进行拍摄,但是它没有长航时支持和自稳定性差的原因无法进行通道巡检,固定翼正好能弥补这个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旋翼由于自身具有悬停功能,能近距离对杆塔细节部位进行拍摄,但是它没有长航时支持和自稳定性差的原因 ...

固定翼进行大概的总预览,多轴进行细节图!

网友E:
请教下楼主 红外巡视 是否是 用最高温标注的图片来看,还有其他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楼主 红外巡视 是否是 用最高温标注的图片来看,还有其他要求么?

红外巡视是通过红外照片及照片所含温度信息来判断拍摄部位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红外巡视是通过红外照片及照片所含温度信息来判断拍摄部位的情况。

温度信息是要全画面温度分布数据图 还是仅仅是最高温标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信息是要全画面温度分布数据图 还是仅仅是最高温标注呢?

全局温度标注,单是最高温度标注不足以对其进行准确判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全局温度标注,单是最高温度标注不足以对其进行准确判断

设备难搞呀,没合适的标注设备,有推荐的么?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备难搞呀,没合适的标注设备,有推荐的么?朋友

红外相机

网友:
有红外相机 温度标注叠加的 设备 没找到合适的.有推荐的么?

网友F:
无人机巡线确实有便利之处。    但是你考虑过导线内侧吗?你确定无人机能看的到?停电的时候暂且不说。   线路带电的时候内侧我觉得对无人机来说就是一个死角。   安全距离如果不满足,导线放电后果很严重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保持一定的距离高压所产生的磁场场强就不足以造成干扰了

那,,DJI 经常说

‘磁场干扰炸机’,岂不是 假话 !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旋翼由于自身具有悬停功能,能近距离对杆塔细节部位进行拍摄,但是它没有长航时支持和自稳定性差的原因 ...

如果用垂直起降固定翼,也许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DJI 经常说

‘磁场干扰炸机’,岂不是 假话 !?

半真半假,这种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就看你那天飞行的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用垂直起降固定翼,也许能解决这个问题。

倾斜翼飞机吧,但是目前这种技术好像不太流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人机巡线确实有便利之处。    但是你考虑过导线内侧吗?你确定无人机能看的到?停电的时候暂且不说。    ...

无人机只是相对于人工巡视而言,这已经是目前除了巡线机器人之外最可靠的办法了吧?

网友:
楼主是应用达人

网友I(2015-11-26):
曾听说有某公司的无人机在巡线时被干扰,飞机直接撞线,造成大面积停电事故,损失过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曾听说有某公司的无人机在巡线时被干扰,飞机直接撞线,造成大面积停电事故,损失过亿。

这种事件是小概率的但是也不能说不存在,所以巡线还是要遵从安全准则,尽量避免这类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