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款FPV装机修机之余放松心情的ARF/PNP的休闲机,啥机好点?

楼主(2015-10-19):
FPV要大量的设计,设备选型,安装调试,还有炸鸡修复工作,这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且费脑力体力,都只能业余时间搞,有时候几个月都飞不了一次。 想搞一款固定翼在装机,修机之余休闲飞飞放松心情。 要求飞机不需要组装或者只需要很少的组装就行,必要时候可以安装飞控。漂流者与翼龙 ARF接近需求,不知道还有没其他啥机好点?

楼主:
冲浪者必须要自行组装,没有 ARF版本。

网友:
看看FMS的几款小机,都有PNP版的,休闲飞飞不错的

网友:
休闲飞,当然首选老头乐的滑翔机了啊,速度低,耐炸

网友:
哈博森hubsan 实时图像传输 高清航拍固定翼飞机 FPV一体机 航模

网友:
冲浪者省事方便

网友:
机舱小不好安装飞控

网友:
还是玩复合滑翔机吧

网友A:
冲浪者刚刚试飞,如果只是短距离fpv,不建议x8,相对质量偏高,毕竟一块2200压不住头,降落滑翔距离不好掌控,加高电机座,手抛很容易载头。当然我说的是缺点,也有优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刚刚试飞,如果只是短距离fpv,不建议x8,相对质量偏高,毕竟一块2200压不住头,降落滑翔距离不好掌 ...

那近距离fpv推荐什么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近距离fpv推荐什么机

我不知道,我也才第一次飞买的飞机,反正要我选x8没有自己做的飞机好飞,失速点高了点。

网友C:
地平线的小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平线的小机不错

地平线的太贵了,PNP版本总价格控制在 500块以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近距离fpv推荐什么机

自己diy一个飘飘不错啊,起飞控制在600g以内,2212kv1400,8寸桨。30a电调,1300-2200电池。翼展100-120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diy一个飘飘不错啊,起飞控制在600g以内,2212kv1400,8寸桨。30a电调,1300-2200电池。翼展100-120c ...

好小子飘飘机1000现在没有什么性价比了,光空机就要接近2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