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V+拍的,是哪里不对?

楼主(2015-10-19):
云台收的二手的,前几天刚调试好,拍了几张怎么感觉像是哪里有问题呢,感觉模糊,视频更是没法看,后面四张是视频截图,谢谢各位

网友A:
你是不是和镜头舌吻了

网友B:
镜头是不是缩太进去了。

网友:
自古二楼出淫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和镜头舌吻了

啊……意思是没擦干净吗?新人求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头是不是缩太进去了。

这个镜头怎么控制伸缩啊?谢谢啦

楼主:
求各位大神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和镜头舌吻了

在不?

网友C:
快门速度不够? 飞机震动过大?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镜头清洁工作没做到位吧?你确定相机参数设置都正确的?

相机参数具体需要什么设置,那请问我最后面那张照片对不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门速度不够? 飞机震动过大?都有可能

震动过大有可能,因为那天有风,后面的照片属于正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镜头清洁工作没做到位吧?你确定相机参数设置都正确的?

对了,镜头该怎么清洁?

楼主:
目测云台不是水平的

楼主:
拍的照片为什么看不出??

网友E:
看录制的分辨率和镜头有没有脏,还有用的什么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录制的分辨率和镜头有没有脏,还有用的什么相机

2V+原装啊,好像叫什么fc200吧

网友F:
2V+。。。当练习机玩玩就好,别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F:
2V+。。。当练习机玩玩就好,别期待

嗯嗯,是哈

网友G:
从后四张图看,是镜头出问题了。相机出现四周黑,中间亮的情况,不是镜头涵盖不够,就是镜头没安装到位。要是你的镜头是原配的话,那就是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后四张图看,是镜头出问题了。相机出现四周黑,中间亮的情况,不是镜头涵盖不够,就是镜头没安装到位。要 ...

帮忙看下这几张问题改变没有,谢谢

网友G:
这几张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几张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嗯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