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C 汽油水机首飞

楼主(2015-10-19):
之前买了2台10CC汽油机,一台装在50级3D机上,后换了15CC的,这台10CC装水机上,首飞视频正在转码

爽飞,一上午飞了5个起落,每个15分钟,260CC油箱用了不到一半,真省油,还干净

网友:
祝楼主 首飞成功!

网友A:
市面上9cc的好像挺多的,这个不知道哪里买的

网友:
祝爽 飞。。。。等视频

楼主:
手机录制,起飞降落很爽,桨打的水汽很壮观

网友B:
LZ 10CC低速稳定不   容易熄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10CC低速稳定不   容易熄火不

稳定,怠速稍微高,不容易熄火

网友:
貌似练习机改的?水鞋DIY的还是有卖的?我有个46的练习机在琢磨。望不吝赐教。

楼主:
大金星,有配套的水靴卖,40级别的

网友C:
这个RCGF的10CC挺稳定的,我怠速最低到过1800多,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把怠速弄高了,加速有力,性能很稳定。。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RCGF的10CC挺稳定的,我怠速最低到过1800多,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把怠速弄高了,加速有力,性能很稳定。 ...

你这个是多大的飞机?吊机动力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机油?

全合成机油,40:1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多大的飞机?吊机动力够吗?

这款是飞翔的刀锋540,50级。目前还没有吊机,刚飞了三个起落,还在空中磨车中,没做剧烈动作。

网友:
你图像中的那个绿白色的飞机是不是翔野模型的MX2,该机失速点高不高,做动作如何?

楼主:
图像中的是YK55,50CC,大飞机都好飞,只是心理压力大

网友D:
摩托车用的2T机油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摩托车用的2T机油可以用吗?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像中的是YK55,50CC,大飞机都好飞,只是心理压力大

确实,飞机越大越稳越好飞,而且容易装机,只要克服了心里压力,加上有场地,那叫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摩托车用的2T机油可以用吗?

最好用2t全合成机油

网友F:
同有一个rcgf的10cc,问问楼主你的很干净?不喷黑油?我的怎么喷黑油,把机肚子和机翼下面都喷黑了!我之前是30:1,现在40:1,用的摩特710的2t机油!40:1后黑油少了很多,但是还是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好用2t全合成机油

用全合成摩托车2T机油应该可以吧?
你用的是专用机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有一个rcgf的10cc,问问楼主你的很干净?不喷黑油?我的怎么喷黑油,把机肚子和机翼下面都喷黑了!我之前 ...

有一点,我用40:1全合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全合成摩托车2T机油应该可以吧?
你用的是专用机油吗?

最好用全合成,用量很少,一壶够用的,我用嘉实多和模特710,40:1

网友G:
好像三叶52也有改成汽油的,不知道那款怎么样。网上也没有看到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三叶52也有改成汽油的,不知道那款怎么样。网上也没有看到评价。

用过,不行

网友G:
嗯,小排量的还是甲醇线性好点吧,玩汽油就要大的才行了。我暂时还是老老实实玩50级的甲醇

网友:
Rcgf是不是台湾的

楼主:
浙江衢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小排量的还是甲醇线性好点吧,玩汽油就要大的才行了。我暂时还是老老实实玩50级的甲醇

这个和三叶的汽油机完全不是一回事,谁用谁知道,、、、、像不像打广告

网友:
某男:烧油的啊,嗯?
小P孩:我也要买!
-----
真是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是飞翔的刀锋540,50级。目前还没有吊机,刚飞了三个起落,还在空中磨车中,没做剧烈动作。

这机我有过,看舵面吊不起来,谁能吊发视频,我来瞻仰。

网友H:
楼主,我也想用RCGF10CC配大金星,请问一下你用的什么舵机?什么控?看视频上有点像天7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也想用RCGF10CC配大金星,请问一下你用的什么舵机?什么控?看视频上有点像天7

天9,3003舵机

网友I:
我刚买了同样的发动机,然后发动几秒就熄火,,,然后调针之后三五分钟又熄火,现在几分钟都启动不了了。。。好心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刚买了同样的发动机,然后发动几秒就熄火,,,然后调针之后三五分钟又熄火,现在几分钟都启动不了了。。 ...

发动不了时,用手堵住风门,手拨动桨几圈,看到油明显吸进去了,再发动试一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RCGF的10CC挺稳定的,我怠速最低到过1800多,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把怠速弄高了,加速有力,性能很稳定。 ...

积炭严重吗,有喷黑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积炭严重吗,有喷黑油吗

我的也有喷黑油,正常~积碳严不严重我没拆开看,有一段时间你用汽车上用的燃油添加剂,那东西就是清理积碳的,拉拉高速

网友K:
你好,我也有台RCGF 10CC,但飞了4箱油不到,火花塞好象就不能正常点火了.请问你有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我也有台RCGF 10CC,但飞了4箱油不到,火花塞好象就不能正常点火了.请问你有这样的问题吗?

目前飞了至少20个起落了,越来越顺畅,汽油机前几个小时都算磨合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飞了至少20个起落了,越来越顺畅,汽油机前几个小时都算磨合期

水机是哪个型号啊?谁家买的?

网友:
城市里还给玩水机,真好

网友K(2015-11-18):
引用 楼主:
目前飞了至少20个起落了,越来越顺畅,汽油机前几个小时都算磨合期

前辈你好,请教一下:
用翔野家的70级油电共用342,配RCGF 20CC发动机.你觉得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我有点顾虑是起飞重量肯定超了,估计起飞重量会到3.2KG.
因为看到你用15CC配50级,所以来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前辈你好,请教一下:
用翔野家的70级油电共用342,配RCGF 20CC发动机.你觉得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我有点顾 ...

你如果有20cc发动机,建议配红牛300机型,专门给20cc汽油机配套的,70级用20CC重了点

网友L:
我也有一台RCGF10,磨合后火花塞发黑,喷口出黑油,地上运转还好,上天后熄火好几次,是不是富油了,机油兑的是1:30,是不是机油也兑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有一台RCGF10,磨合后火花塞发黑,喷口出黑油,地上运转还好,上天后熄火好几次,是不是富油了,机油兑 ...

因为只有一个油针,所以以高速稳定作为调整依据,可以参照甲醇机调整方法,大油时候垂直飞机,不熄火即可,
桨也要匹配,不然高速不稳

网友:
祝贺新机在10cc汽油机驱动下首飞成功!飞机也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9cc的好像挺多的,这个不知道哪里买的

別想9cc。只想10cc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只有一个油针,所以以高速稳定作为调整依据,可以参照甲醇机调整方法,大油时候垂直飞机,不熄火即可 ...

谢谢了,因为是第一个油机,慢慢摸索一下吧

网友:
10CCB 已试飞,很稳定,不错~ 线性也还可以。

网友:
其实装在像真机上更好,

网友M(2016-02-25):


网友M:
问下10CC 汽油机和15cc汽油机。

网友M:
不知道买个10cc还是15cc,家里有个1.55米的练习机,楼主提个建议呗,还有练习机过...
引用 网友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