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航模遥控器来遥控玩具飞机?加什么模块?

楼主(2015-10-19):
请教下大家,如何用航模遥控器来遥控玩具飞机?加什么模块?上次见到一个大哥用航模的遥控器加了一个模块用来飞玩具小四轴。我记得他还和我说了,说是加了一个什么模块,可以遥控好几百种玩具飞机。请教下论坛里的大神,那个东西叫什么?跪求指教啊

楼主:
不是华科尔的遥控。是一个外加模块。我是实在记不得

网友A:
主要是通讯协议,一般大品牌模式是不变的,互不通用,除非那个小鸡接收各种方式通吃,或是有几个玩具使用了某个相同的通讯模式。

网友B:
高频头吧,兼容了玩具机的通讯协议,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C:
我有个华坑高频头,通吃伟力全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头吧,兼容了玩具机的通讯协议,就可以控制了

好的,谢谢,起码知道关键字了,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通讯协议,一般大品牌模式是不变的,互不通用,除非那个小鸡接收各种方式通吃,或是有几个玩具使用了 ...

好的,谢谢,起码知道关键字了,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华坑高频头,通吃伟力全系列

好的,谢谢,起码知道关键字了,我去找找

网友:
我,华科尔Devo 7E控,加A7105高频头,灌GALEE固件,畅玩伟力V626茶杯四轴。

网友:
换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