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飞控的选择

楼主(2015-10-19):
本人学生住校,固定翼太大,在学校根本没法飞,所以转行入四轴了,组了个450,用的QQ飞控练手,但稍微改变一下油门舵量,450高度就要变好多,求教解决方法。。。还有我想另外买个飞控,学生嘛,没电脑,有没那种开始在电脑上调一下就不用电脑了的飞控,外场能插电就飞,还要稳,求推荐一个,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基本上飞控都是开始调好 后边就不用怎么动的 推荐CC3D玩穿越小机 或者NAZE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飞控都是开始调好 后边就不用怎么动的 推荐CC3D玩穿越小机 或者NAZE32

哦哦,谢谢,那么QQ飞控油门太灵敏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