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飞机上电后只听到滴...滴...滴的单音。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10-19):
请求哪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我的飞机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给飞机通电后,只听到电机滴...滴...滴的单音(起飞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做好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油门不是最低位置,或没有油门信号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油门通道反向了,如果是FUTABA的遥控器那就更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后  试试

网友:
接收机无信号

网友C:
机子什么配置也好歹说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不是最低位置,或没有油门信号

谢谢你这位模友!你说的情况我试过了,不是。首先是LED电源模块的灯不亮,后来我又将飞控连接电脑也连接不上。会不会是飞控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子什么配置也好歹说一下吧

谢谢你们给我想办法,出主意!我非常的感谢!,是的,我确实忘记了说明我的设备。对不起了。我用的飞控是极翼P2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是乐迪AT9的。电调是好盈40A的,电机是朗宇2212的。在出问题之前的头天还飞过,飞机在GPS情况下有些偏航,回家后打开电脑调参,就发现与电脑连接不上,连接了多次都不行,后来我又重启飞机看看,结果就是我以上所属。看看你们有过这样的情况发生过或者知道这是怎么一个情况?请告诉我!表示忠心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通道反向了,如果是FUTABA的遥控器那就更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油门我也看了,是反相!我用的控是乐迪AT9的!

楼主:
接收机有信号的,操作脚架和灯光都行的,油门行程也调试过了。就是我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给我想办法,出主意!我非常的感谢!,是的,我确实忘记了说明我的设备。对不起了。我用的飞控是 ...

飞控的问题我不懂 因为我没用过P2    电调的话试试单独接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不是最低位置,或没有油门信号

油门也打到最低了的,关键还有电源模块的LED灯也不亮了,真不知怎么回事!问极翼厂家的售后还真他模型扯蛋。不但不说,别人提供一点建议,还被他们说我是懂的,不需要告诉我!哎...所以不想问他们了!

网友D: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四个电调(好盈天行者20A)都单独做了行程校准,接上飞控,上电之后就“哔-哔-哔-哔-哔-”地叫,电调说明书上要校正电调行程,但是我都校正过好几遍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四个电调(好盈天行者20A)都单独做了行程校准,接上飞控,上电之后就“哔-哔-哔-哔-哔- ...

这几天忙了,还没来得及整这玩意,所以也还没有得到什么好的结果。你用的是什么飞控呢?不会和我一样极翼p2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忙了,还没来得及整这玩意,所以也还没有得到什么好的结果。你用的是什么飞控呢?不会和我一样极翼 ...

MWC飞控
昨天试了一下用遥控器校正电调行程失败,之后修改了一下代码,用自动行程校正之后滴滴滴的声音没了,但是起飞的时候总向一边歪,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2015-12-26):
引用 网友D:
MWC飞控
昨天试了一下用遥控器校正电调行程失败,之后修改了一下代码,用自动行程校正之后滴滴滴的声音 ...

你看看GPS线接反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