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S900d的电调问题

楼主(2015-10-19):
如题,我想问下S900电调的正常工作的输出电流是多少?

网友A:
你用工作是的功率除下那个电压就可以得出当时的电流了

网友B:
一般都是40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工作是的功率除下那个电压就可以得出当时的电流了

问题是我也不知道功率,就知道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40A左右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