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继续装机 ~~~ 彻底解决主轴窜动问题!

楼主(2015-10-19):
发现手里的主轴上下及左右均有不同程度的窜动! 发现是主轴开孔和M3螺丝的配合间歇过大! 即开孔过盈!和配合的薄垫圈无关! 一直不爽!琢磨着用3.5螺丝替换!对应空位稍扩大点即可! 装上妥妥的!

网友:
大侠终于露调机密招
一切都好?

网友:
570还能在阳台飞吗?

我等着视频………………

网友:
你说反了,过盈配合是指负公差紧配,而有窜动是松配

网友:
听说三桨更好飞哦~~

网友:
感觉楼主这个3.5的螺丝强度没有原来的高  原来的螺丝不是全螺纹的

网友:
大名顶顶的sab居然还有这低级问题?
主轴窜动?

网友A:
  富丽出完 富丽380之后,会出富丽 570,比GOLBIN 570 更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丽出完 富丽380之后,会出富丽 570,比GOLBIN 570 更完美,

真的假的哦~~~

楼主:
顺利装机。。。

网友B:
阳台侠这个中心带铝盘的大齿盘是自己后来买的还是570自带的啊

网友C:
请问:570 最大电流多少?正常巡航状态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台侠这个中心带铝盘的大齿盘是自己后来买的还是570自带的啊

空机里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570 最大电流多少?正常巡航状态电流多少?

  这个问题莫法有数据来回答!

网友D:
阳台侠,能对比亚托550L说一下这两款机的特点吗?

网友:
这位置需要用轴套螺丝。

网友E:
楼主没换大齿盘? 用LYNX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换大齿盘?用LYNX轻松搞定

  啥好处的?

网友:
阳台侠,亚拓550L最新搭配 MICROBEAST 三轴陀螺仪版本出啦

未命名 -

网友B:
啥时候改版的啊  我记得以前大齿盘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改版的啊  我记得以前大齿盘不是这样的

那是升级件,不是原装的~~~

网友F:
从螺丝包装里面的纸条判断,是从“台湾五金批发”那家买的螺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从螺丝包装里面的纸条判断,是从“台湾五金批发”那家买的螺丝?

哈哈,你也在他家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你也在他家买过?

买了好多啦,用着没什么问题,还不错

网友:
顶阳台侠,飞机妥妥的

网友:
舵机臂球头的螺母会有干涉,可以试试MIKADO的舵机臂,超薄超硬。很好用

网友:
你好,之前没装570时就看了您的帖子。现在刚刚自己装好一架570.发现遇到的问题跟楼主一样。主轴窜动。
请问570都有这个毛病吗?换3.5螺丝的话要扩哪个孔?
我问了卖家,他说是组装错了,我仔细看了好几遍说明书,实在没看出哪里有问题。求解。

网友:
我还想请问一个问题,您的这个电机传动大齿轮可以上下动吗?我的可以用手推动。

网友H:
我去.....刚刚自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汗啊.  螺丝使最大劲拧,再拧.就好了!!!!!!啊哈哈.没想到拧那么紧了还不行.现在主轴窜动问题解决了.
阳台侠,不用换螺丝,你使劲拧那个主轴螺丝应该就好了,我刚刚拧好.

电机传动齿轮窜动仍然有,如上图,你的能动吗??

网友:
来了就顶下

网友I:
关于大齿盘。 用 lynx  的一个垫片都不用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关于大齿盘。 用 lynx  的一个垫片都不用加

不是大齿盘.是电机传动齿

网友(2015-12-21):
看帖顶帖是美德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去.....刚刚自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汗啊.  螺丝使最大劲拧,再拧.就好了!!!!!!啊哈哈.没想到拧那么紧 ...

抱歉! 刚看到这点!
图片提到的前齿情况! 当时预装时没有上下窜动情况才打胶固定! 用了提供的垫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刚看到这点!
图片提到的前齿情况! 当时预装时没有上下窜动情况才打胶固定 ...

恩恩,我加垫圈解决了。陆续飞了几十起落感觉还不错。大齿轮那里也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阳台侠,能对比亚托550L说一下这两款机的特点吗?

不用说~570是王者YT是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