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wifi数传尝鲜,淘汰3dr数传,麻烦的usb

楼主(2015-10-19):
演示连接,请复制观看:

数传支持APM,MINI APM以及PIXHAWK,除了连接线稍有差异,相应的设置参数都是一样的。
新品,APM Pixhawk无线2.4G wifi数传,可取代 3DR 数传,电脑和手机等移动设备可以直接充当接收设备,无需额外接收端,2.4G提供更高带宽,更高频率,避免大功率对讲设备的干扰。双天线设计,板载陶瓷天线,外置铜管天线,多角度工作无死角,满足用户多种安装需要。另外,无线模块通过FCC认证,辐射更小,更和谐。
数传工作方式:把APM或PIXHAWK遥测端口的串口数据,以透明传输的模式,用UDP协议转发到地面站对应的网络端口。因比,如果有相应软件支持,WIFI数传模块也可用于其他串口传输数据的设备。
数传连接飞控后,在电脑和移动设备上安装地面站软件,电脑端确认支持的软件有APM PLANNER 和PLAY UAV。数传连接到飞控的遥测(数传)端口,给飞控通电,可在地面端设备上搜索到一个无线接入点(AP):APMWIFI,默认连接密码:12345678,数传会自动给地面站设备分配IP地址:192.168.4.2,正确连接之后,打开地面站软件,设置连接参数:UDP协议,波特率:57600,连接端口:14550,如果步骤无误,那么地面站即可连接到飞控。
连接注意事项:
1,飞控与数传接线需要正确,VCC,GND对应连接,TX和RX交叉连接(飞控TX接到数传RX,飞控RX接到数传TX)。
2,飞控最好通过电池供电,不能通过电脑或手机USB供电(但一般的USB充电器供电没有问题),因为APM的USB接口和数传接口是复用的,同时只能一个工作。飞控和数传离电脑稍远一些,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
3,数传通电之后,会给第一个连接到数传的地面站设备分配IP地址:192.168.4.2,后续连接的设备IP地址会自动加1,也就是说,只有第一个连接到数传的设备才能跟数传正常通信。当有多个设备曾经连接到数传时,请把设备的IP分配方式设置成动态分配(不建议静态IP),对于不需要连接到数传的设备,请确保它们已经连接到别的WIFI或者已经关闭WIFI功能,这样可以保证地面站设备能获取到正确的IP地址。打开地面站软件时,请确认当前连接到的是APMWIFI,当前IP地址是:192.168.4.2。这是数传正常工作的基础。如果出错,请先给飞控断电,再按上面的介绍正确连接。
4,打开地面站连接的过程,以MISSION PLANNER为例,如果出现waiting for UDP,可能是IP地址不对或者当前电脑(或手机)连接到了别的WIFI,并没有连接到数传。如果一直停在Trying to connect,读取参数那里,那么数传已经连接到了地面站,但是飞控却没有数据发送给数传,可能是接线错了或者飞控正在通过USB而不是数传接口来传送数据。遇到这些问题,请先给飞控断电,再按上面的介绍正确连接。

传输距离
地面实测距离可达80米,实际空中使用距离会有所增加,视使用环境而定

楼主:
驭风科技 最便宜,只能帮到这里了

网友:
唯一不方便的是你的视频要躺着看

网友A:
能给个购买链接不,我在淘宝上看了很多wifi串口模块,不知道哪个可以用

网友B:
简单的说,你旁边有个富斯控,你的飞机就可以下来了。一般小wifi撑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说,你旁边有个富斯控,你的飞机就可以下来了。一般小wifi撑不住

这个不是遥控,是数据传输,断了也不影响飞行,更多时候是调参方便,遥控还是靠遥控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购买链接不,我在淘宝上看了很多wifi串口模块,不知道哪个可以用

看二楼,最便宜的,而且不是分体的,千万别买那种2个板子分体的,可靠性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遥控,是数据传输,断了也不影响飞行,更多时候是调参方便,遥控还是靠遥控器啊

这倒是没错,这个观点我也赞同,我也是用蓝牙调参的。不过也就是个8266,还卖这么贵~~~

网友C:
表示用433数传模块转蓝牙的路过

网友D:
距离这么近,没有3dr远。

网友E:
这个wifi只要买个发射端就可以用手机链接AP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wifi只要买个发射端就可以用手机链接APM了?

当然,方便的很,啥都不需要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方便的很,啥都不需要插

这个wifi是APM供电的吗

网友:
直接藍牙模块,, 2X元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可以买一个送给蓝朋友

网友:
想法不错,但是WIFI 是2.4G的,抗干扰能力太差,433,环境条件好的情况下几公里是没问题的

网友F(2015-12-15):
我能说一个21块钱的HC-21就能做到吗

网友:
wifi好用,手机电脑,统统甩开数据线,调参设置航点方便,飞行时候上个图传,妥妥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能说一个21块钱的HC-21就能做到吗

这是啥?淘宝上搜不到这个模块

网友G:
Wifi数传不要买垃圾,我买了个一百米收不到信号,如果有遮挡60米距离都成问题

网友H:
每个老手都是我的师傅,谢谢。

网友I:
请教,连TCP协议没问题,但是UDP协议一直waiting for UDP,IP地址什么的都没问题,楼主指导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表示用433数传模块转蓝牙的路过
数传模块转蓝牙挺好。也不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