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ot 650 四轴 + 18650bd 6s4p 电池组,滞空40分钟

楼主(2015-10-20):
机架:tarot 650
马达:朗宇 V3508 380kv
桨: APC 1455 MR
飞控:Pixraptor + M8N
电池:1213克
空机重:1472克

因是测试飞行所以无云台、相机,但是图传、数传、OSD 等都没有上

原本使用 6s 5000mAh 的锂聚电池,机子的平均耗电约在 9.5 A 上下,在台湾 RCTW 上爬文后确认可以上 18650bd 的电池,组了一个 6s4p 12800mAh 的电池组,电池重 1213克,机子起飞重量 2685克。
测试飞行结果还蛮令人满意的,平均电流变成约 12 A 多一点点,在 Loiter 模式下悬停了 40 分钟,Log 档中记录电池放出约 8060 mAh,降落时电池电压约 19.5V,滞空时间应该还可以再久一点才是,不过已经是很棒了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A:
这个起飞重量下,打大舵量会有惊喜。。。

网友B:
这样岂不是可以引申为 使用差不多级别的18650 用在550级别直机上悬停20min可能了?

网友C:
用4108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起飞重量下,打大舵量会有惊喜。。。

Loiter模式下,舵量打再大也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108怎么样

应该可以用 6s5p 16000 mAh 悬停60分…

网友C:
不会选18650的电池 我想用4108 配15寸桨加6s5000mah 怎么样

网友:
配置不错,好思路,价格便宜是关键

网友D:
看了这个电池的放电曲线,2a放电的电压有点低~估计要负载放到3.3v才能放出80%的电。而且他用2a电流放电居然在3.8v左右完全没有放电平台。感觉掉的还是很快的。放电曲线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这个电池的放电曲线,2a放电的电压有点低~估计要负载放到3.3v才能放出80%的电。而且他用2a电流放电居然 ...

很多人放电到单 cell 3V 才下来,可以放出85%电量。

其實关键真的是放电电流,4P最大就40A,但是最好在 20A就好。所以不能飙机。要大电流就要 P 数加上去,但是重量也上去了…

用做空拍机的电池,柔柔的飞还是行的。
电池寿命长,可以满电保存,同电量比 Lipo 轻等都是优点。
有人测试过,在快200次循环后,依旧能放出80%以上。

不同特性的电池,使用限制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选18650的电池 我想用4108 配15寸桨加6s5000mah 怎么样

这篇的重点是在讲18650BD 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岂不是可以引申为 使用差不多级别的18650 用在550级别直机上悬停20min可能了?

没玩过直机,不知道行不行。

要注意放电电流有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篇的重点是在讲18650BD 电池…

网友E:
楼主 求问 你这个18650电池组是怎么组的 最大放电电流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玩过直机,不知道行不行。

要注意放电电流有限制!

有没有可能18650 和 小容量高C的lipo并联,这样既有电量,又有突发的大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18650 和 小容量高C的lipo并联,这样既有电量,又有突发的大电流?

要看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求问 你这个18650电池组是怎么组的 最大放电电流是怎么计算的?

網上找人組的,各種組合很多啊,我組的 6s4p 只是其中一種。

單一電池最大放電電流為 10a,因為是 4p,所以最大放电电流是 40a,但是最好保持在一半也就是 20a 以內。

不同電池的特性、使用限制也不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網上找人組的,各種組合很多啊,我組的 6s4p 只是其中一種。

單一電池最大放電電流為 10a,因為是 4p ...

是在哪个网上呢?某宝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呢   还有啊4p是如何实现的呀?并联吗?   然后一般多旋翼单个电机不都有快20A的电流了吗,那四个轴六个轴加起来不是有100A左右的电流了?是这样算的吗  那4p的电池怎么够用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在哪个网上呢?某宝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呢   还有啊4p是如何实现的呀?并联吗?   然后一般多旋翼单个电机 ...

某宝上关键字:18650bd  用点心找找.....

1S = 3.7V  ,6S = 22.2V,4P就是四组 6S 再并联,总共 4*6 = 24 颗18650bd

一般多旋翼用的 20A 电调,代表单个电调最大能输出 20A,不代表一直都在输出最大值,看我的 Log 图,四个轴总耗电流加起来也只有 12A 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关键字:18650bd  用点心找找.....

1S = 3.7V  ,6S = 22.2V,4P就是四组 6S 再并联,总共 4*6  ...

明白了  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在正常飞行的时候能用吧,要是大机动或者速度比较快就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