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米冲浪者,动力配置和改造问题。

楼主(2015-10-20):
想请教一下,谁有这款机器,我手里有2216-2400kv和3715-1100kv的电机,30-100A电调,没有那么大舵机,用9G金属舵机可以么?

主要用途就是老头乐休闲飞,飞江面,风比较大,不装飞控,装个摄像头和涂传,视距飞行。

还有就是这款机器不能拆机翼,谁能给几个改造方案,我想拆机翼和尾巴。方便包装和携带。

网友:
好大的机机

网友A:
机翼,平尾,垂尾,不可拆卸?这款机应该也做不了太多的动作,就飞个航线,9g的舵机应该够用了!不过电调建议用40A或45A的吧!机翼可能还要加杆,加强强度!平尾也可加杆!个人建议

网友:
没有加图传吗?

网友B:
这么大的飞机不能拆机翼太坑了,谁设计的哇?离得近还好扛过去,离得远难道要备一辆卡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平尾,垂尾,不可拆卸?这款机应该也做不了太多的动作,就飞个航线,9g的舵机应该够用了!不 ...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飞机不能拆机翼太坑了,谁设计的哇?离得近还好扛过去,离得远难道要备一辆卡车?

没有设计,估计是早期产品,但是通过强大的论坛和大脑,肯定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设计,估计是早期产品,但是通过强大的论坛和大脑,肯定能解决

我出一主意,红线位置切掉机翼,里面穿两根大套小的碳管,两边的切面上口粘牢一条环氧树脂板,装的时候用对穿螺丝固定,自攻螺丝也行。简单,就是丑了点。
不过 我没做过,猜的~

我的入门第一机,就是类似这样拆机翼的
借用别人的图片

网友:
这么大的家伙不拆装怕是不行的,应该有办法改成折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出一主意,红线位置切掉机翼,里面穿两根大套小的碳管,两边的切面上口粘牢一条环氧树脂板,装的时候 ...

好办法,作为方案一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出一主意,红线位置切掉机翼,里面穿两根大套小的碳管,两边的切面上口粘牢一条环氧树脂板,装的时候 ...

我打算做成合页式的,类似于舰载机那种折叠的,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做成合页式的,类似于舰载机那种折叠的,咋样

合页你减不了多少尺寸,除非向上折90度再向后折90度,或者直接向后折90度,不管哪种合页都不好做重量也不会小,就算你单独上折90度,合页强度也得考虑拿着或者磕磕碰碰了不损坏。那么大尺寸,不现实。
我提个方案2:在机翼底面和机身结合处平平切掉,在切开的断面两边各贴上按断面形状做的碳片或者层板,镶入4爪螺帽,然后,上螺丝拆螺丝搞定拆装。副翼舵机、电机都不用动,联接前先把电调连上电机,副翼舵机线连上接收机就可以了。优点:简单。加的层板还可以增加联接强度。尾翼有舵机或者连杆,不好解决。缺点:宽度解决了,长度还是2米没法解决。
比较而言,还是改对插式,或者我的方案2结合对插比较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