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舵机延长线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2015-10-20):
我想通过这样来实现起落架的控制,材料还没买,想确认一下再购买,省的花了冤枉钱。

网友:
连接没问题   就会用

网友:
应该能吧

网友:
这样接是可以,不过3舵机一起动,你要实现什么?遥控器有程序混控的一个舵机插一个通道也可以设置成一起动还是分开动动多少的,

网友:
注意供电电流,9g舵机保险起见,每个1A

网友A:
8楼正解,注意电流,模型产品偷工减料,A数通常不达标,你的接法增加了接收机工作负担,如果不是大牌子的接收机,很有可能烧掉,或者舵机根本没反应,烧掉是短路,没反应就是A数不达标,舵机无发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是用的SBUS舵机吗?如果是,这样肯定没问题并且能一个舵机一个通道。但普通舵机的话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楼正解,注意电流,模型产品偷工减料,A数通常不达标,你的接法增加了接收机工作负担,如果不是大牌子的接 ...

舵机的负载电流跟接收机关系不大,和电调BEC相关。假设电流实在太大,而且电调BEC也够大,也是插接口先死,接收机不会烧的。除非你接线又够强悍,插接件也很强大,接收机的覆铜板烧掉。那概率很小很小。

网友B:
3个舵机同一个信号?你是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舵机同一个信号?你是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实现固定翼飞机的起落架(假设有三个轮子)收起和展开
遥控是富斯 I6, 接收机是 IA6。

网友:
不必担心电流的问题,接收机上所有舵机不都是电调或者是单独供电并且只有一个电源接口吗,普通的电线也能容下3A的电流的。

网友C:
理论上没问题,不过可能线粗一些好,建议用60芯的舵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没问题,不过可能线粗一些好,建议用60芯的舵机线

好的,谢谢

网友(2016-02-22):
这个我想问问准备实现什么动作?

网友:
普通的电调BEC是3A,并联一次减半,并联两次再减半。这种接法不太靠谱!

网友:
接线没问题 最好是蜗杆收放起落架    负载应该不是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