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977主板飞行中突然断电,重新接电主板灯再也不亮了

楼主(2015-10-20):
    v977正常飞, 但是感觉主马达没有平时有力, 强行飞到4分钟的时候突然失控自旋起来, 然后主板自动断电, 重新接电以后主板灯再也不亮了, 电调哔哔慢响, 有时候接电电调也不响,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主板上没有明显短路烧掉的零件, 出问题时也没有冒烟。
   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非常喜欢977的手感,然而主板这样不明不白就坏掉浪费100块,个人感觉太不值了。

网友:
自旋,挂尾电机了?还是MOS?

网友A:
估计炸机把电感炸坏了,用万用表查下。我的上次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炸机把电感炸坏了,用万用表查下。我的上次就这样。

哦哦,感谢。 如果是电感地问题的话,换一个电感就好了吗?

网友B:
把舵机线 主尾电机线拔掉逐一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舵机线 主尾电机线拔掉逐一排查

全拔掉了, 只接电调线供电还是一样,主板不亮, 马达慢滴~ 滴的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炸机把电感炸坏了,用万用表查下。我的上次就这样。

请问万用表检查的话要怎么查啊, 麻烦请告知一下方法,谢谢啦。

网友:
仔细检查电路板,看原件、接线、插头有无问题

网友:
如果是电感换上就好,直接短路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炸机把电感炸坏了,用万用表查下。我的上次就这样。

非常感谢这位大侠, 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试了一下电感, 坏的主板达到了3M欧姆, 好的主板电感电阻20欧上下。 看来可以确定是电感的问题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炸机把电感炸坏了,用万用表查下。我的上次就这样。

托您的福, 我按照您说的方法检查了电感, 果然是电感挂了, 重新买了新电感换上去以后一切正常了,  已经修好飞了1电, 完美!

有照片如下:

换好电感以后, 主板终于正常工作了, 和我的d7e对频成功。

换好的100uh, cd32电感。

太爽了, 主板终于成功复活!

网友C:
没看懂,哪个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哪个是电感?

上面标着101的那个就是

网友C:
哦,这个电感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这个电感起什么作用?

开机插电时防止瞬时电流过大烧坏主控芯片,我也是通过这次修理才知道的。

网友:
修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