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买到假电池了

楼主(2015-10-20):
刚买的富力3S 2200mah 25C,测的内阻5.0、5.1、4.5   同样达普的只有2.5左右。这块富力是不是假货啊?

网友A:
。。为什么有大厂的不买一定要去做小白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大厂的不买一定要去做小白鼠

富力已经是大厂了,就我使用的感受,远超花牌的,至于为什么内阻这么高,测量仪器要看看,电池越小内阻一般越高,听不少人说的,还有就是听说电池先柔和放电几次再爆操下内阻会降低,和新车磨合差不多?当然也是听说……说了这么多的意思就是富力电池并不差,很多人都说超格式了,毕竟价格在哪摆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富力已经是大厂了,就我使用的感受,远超花牌的,至于为什么内阻这么高,测量仪器要看看,电池越小内阻一 ...

确认如此,一般2200 25C的新电池都在5左右。激活后在2.0-3.0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大厂的不买一定要去做小白鼠

富力是国内顶级大厂了哦……估计楼主买到假电池了

网友:
能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