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四轴在空中脱控悬停需要什么条件

楼主(2015-10-20):
一定要GPS吗?那种推一下能立马自己回来的

网友:
悬停模式,需要GPS定位加上气压计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了

姿态模式也不行吗,那种钉钉子的靠GPS有点不可思议啊,GPS精度有那么高码,如果是靠加速度计实现那么脱离GPS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姿态模式也不行吗,那种钉钉子的靠GPS有点不可思议啊,GPS精度有那么高码,如果是靠加速度计实现那么脱离 ...

姿态会飘的。。。 不开gps  慢慢飘飞控也不知道。。。。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原理,但是,开着gps  他就是不飘。。。

网友:
你说的那种推一下就能自己回到定位点的功能要加上光流传感器(只能室内,而且高度还有限制)用GPS ,JJ还是会左右乱晃(室外)

网友B:
空中悬停钉钉子可以理解为飞行器在空中的三维坐标一直恒定
gps确定x,y轴的坐标,气压计确定z轴数据
至于那种不需要任何外力来钉钉子的方式,那就太绝对化了

网友:
apm自稳能通过调参数脱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中悬停钉钉子可以理解为飞行器在空中的三维坐标一直恒定
gps确定x,y轴的坐标,气压计确定z轴数据
至于 ...

那GPS精度得非常高且灵敏才能钉住,不让然脱控肯定有位移,靠GPS来修正应该是在一范围内来回漂移的,感觉钉钉子不是GPS起主要作用

楼主:
加速度计吧,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必备

什么原理,GPS精度至少2米级别

网友:
用定点模式

网友:
m8n或6h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GPS精度得非常高且灵敏才能钉住,不让然脱控肯定有位移,靠GPS来修正应该是在一范围内来回漂移的,感觉 ...

也可以这么说,gps只是提供位置数据

网友(2015-12-05):
视觉定位!

楼主:
apm没那个也可以定钉子,我想光靠加速度传感器能作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没那个也可以定钉子,我想光靠加速度传感器能作到

很遗憾告诉你!做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空中悬停钉钉子可以理解为飞行器在空中的三维坐标一直恒定
gps确定x,y轴的坐标,气压计确定z轴数据
至于 ...

气压计多少钱一个apn的飞控能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气压计多少钱一个apn的飞控能装吗

里面有内置的

网友:
apm2.6有内置的吗

网友:
都有的,多潜水吧

网友:
LZ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我的就单靠GPS其他什么光流什么的都没装照样钉钉子,没试之前别瞎怀疑GPS精度

网友:
13颗卫星以上并且卫星数量稳定,GPS虽然有误差,但是读出的经纬度基本变化不大,我看过日志,波动很小的,但是如果卫星少,偶尔丢星就不行了

网友:
apm裏頭就一個,做定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