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蒙

楼主(2015-10-20):
500L更换单向轴承。发现新买的原厂单向外径要比原来的小了0.1MM。无需压入。很顺滑的直接到底了。原来的要用台钳才能压入。
这是正常的吗???靠高强度螺丝胶能禁得住操???

放置了一下午,胶水应该彻底凝固了,刚才把着马达,使出吃奶的劲掰桨夹,反正是没滑,改天试飞下。阿门!

网友:
明显不行。。靠螺丝胶撑不了多久

网友A:
显然不行,这个必须得过盈配合。退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不行,这个必须得过盈配合。退货吧

退不退货无所谓。关键这是原厂单向轴承,尺寸都有差异,难道是逼我买单向座一套了。

网友:
找人做一个加强版

网友B:
那單向座已經癈了...
材質原本就軟,而且又單薄,長期間操下來,單向座那裡被擴孔了
這是 YT500 單向座的通病,不要浪費錢買單向軸承,直接把總成換掉比較實際

网友:
我觉得肯定不行!

网友:
我的550L换单向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原厂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單向座已經癈了...
材質原本就軟,而且又單薄,長期間操下來,單向座那裡被擴孔了
這是 YT500 單 ...

没有打滑,只是一次低空动作炸鸡,来不及熄火,把单向轴承里边扫坏了,外壁完好。拆单向轴承也是拿台钳顶的,非常紧。应该不存在单向座打滑磨损。现在是新买的轴承和坏的,在外径尺寸上有0.1mm的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打滑,只是一次低空动作炸鸡,来不及熄火,把单向轴承里边扫坏了,外壁完好。拆单向轴承也是拿台钳顶 ...

我沒說過打滑哦,這是 YT 這個單向座的通病(新/舊款都一樣)
這個問題之前也有人問過,我自己也遇過
亞拓 500EPS 的單向軸承編號是 HF1012 (10x14x12)
這個是工業規格,不會亂變動的,你不信把舊的拿來量量看
外徑一定比規格表上的大,那為啥會變大?就是被撐開的
那單向都撐大了,那個單向座還有命嗎?當然就沒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打滑,只是一次低空动作炸鸡,来不及熄火,把单向轴承里边扫坏了,外壁完好。拆单向轴承也是拿台钳顶 ...

單向軸承是工業規格,如果原始單向軸承座與單向軸承能夠緊配
是不是再拆卸時,沒有加熱傷了單向軸承座
500單向軸承座內徑為14mm+/-0.01
單向軸承的外徑為13.98+/-0.01
請檢查看哪一個數據有誤

网友:
用48胶打结实,放几天装上飞,没事,我用过这样的

网友:
有没有带卡槽的设计啊?这样可以避免松脱

网友:
螺丝胶只是增加摩擦力并不是真正的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