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机测试450L,12层楼脱地效测试= =

楼主(2015-10-20):
先报配置:
飞机:亚拓450L,所有电子设备原厂,6S动力
电池:6S 4500mah 35C
飞控:NAZA-H(鉴于此公司的各种负面事例,每次开自稳后我都提心吊胆的= =)
遥控:视频里有。。。
录像:GoPro4 BLACK 1080P 60FPS
          额外挂载的设备有850mah 3S电池一块,摄像头和图传各一,可收放碳纤脚架,总重1.8KG

关于视频吧。。。头上戴的GoPro角度没调好,大家跳到拍到飞机的地方凑活着看吧

拍这个视频就是想证明下450级别的直升机续航和载重真的是挺可以的,楼顶正上方悬停高度大概4、5米,飞出楼顶后的垂直高度就有20多米了。原本以为飞出楼顶后要立马提螺距,结果很惊讶的是飞出楼顶的那一刹那居然螺距位置几乎不用变飞机就可以保持高度,全程油门开IDLE 85%没变过。 15分钟悬停下来GoPro比电调烫= =,电机基本没啥温度,电池电压单片3.8V

然后吐槽下大疆的NAZA-H飞控,我升降和副翼感度都已经降到了40%了,已经是系统强制最低的了,但飞机还是有晃动,我听说NAZA和悟空的增稳程度是一样的,这样的增稳表现真是不敢恭维啊。。。以后准备用PIXHAWK装到550L上,有经验的模友希望能分享下,不胜感激。

最后声明下,楼底下是一大片绿化地,有矮树。。。安全。。。欢迎拍砖!

网友A:
直升机超过拍摄范围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超过拍摄范围内了。。。

抱歉抱歉。。。GoPro挂头上没调好角度。。。

网友:
用飞控飞直升机简直碉堡了

网友B:
看见这句很搞笑,【原本以为飞出楼顶后要立马提螺距,结果很惊讶的是飞出楼顶的那一刹那居然螺距位置几乎不用变飞机就可以保持高度,】

我问一下你,假如有一真直升机,飞离地面一百米,直飞前面遇到高山,你说它如不改变高度,会撞向高山?还是会沿着高山的斜坡,继续保持着高于斜坡一百米而飞呢?

可能你没办法答正确答案的了,

直升机的桨,是打空气,从而提供上升力,而不是打地面,

假如你去到三千米的高山上玩直升机,飞离地面之后继续直飞出山坡,它只会平移飞出,而不会随山坡下降而下降的

网友C:
求分享该机的细节图片!

Pixhawk,能力比NAZA-H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见这句很搞笑,【原本以为飞出楼顶后要立马提螺距,结果很惊讶的是飞出楼顶的那一刹那居然螺距 ...

Well sa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这句很搞笑,【原本以为飞出楼顶后要立马提螺距,结果很惊讶的是飞出楼顶的那一刹那居然螺距 ...

哈哈,当时不是还考虑到地面效应嘛,没想到效果如此微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分享该机的细节图片!

Pixhawk,能力比NAZA-H强…………

求分享PIX设置方法…

网友:
450玩飞控好像小了点,期待楼主的550视频测试

网友:
450离开地面半米就基本没有地效了

网友D:
真是折騰啊...

PIX 裝電直效果可以保證的,比大僵這顆孤兒飛控好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见这句很搞笑,【原本以为飞出楼顶后要立马提螺距,结果很惊讶的是飞出楼顶的那一刹那居然螺距 ...

地面效应一般是螺旋桨直径那么高, 山头起飞,有地效起飞的话,飞离山头就会立马掉高度,必须补螺距(提总距)。当然,如果脱离地面效应起飞,则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地面效应一般是螺旋桨直径那么高, 山头起飞,有地效起飞的话,飞离山头就会立马掉高度,必须补螺距(提 ...

你说的情况是与地面非常接近的时候了,这个我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地面效应一般是螺旋桨直径那么高, 山头起飞,有地效起飞的话,飞离山头就会立马掉高度,必须补螺距(提 ...

带飞控的直升机,因为飞控内置了气压计和相关的算法,可以保证在20cm误差内,维持飞机的高度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分享PIX设置方法…

感谢!

脚架的安装是个亮点,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折騰啊...

PIX 裝電直效果可以保證的,比大僵這顆孤兒飛控好太多了

我也这么觉得,头一回用大疆飞控这表现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面效应一般是螺旋桨直径那么高, 山头起飞,有地效起飞的话,飞离山头就会立马掉高度,必须补螺距(提 ...

这样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飞控的直升机,因为飞控内置了气压计和相关的算法,可以保证在20cm误差内,维持飞机的高度不变!

在视频的后半节我其实是一直在用手动飞的,开自稳也就前半节…大疆这自稳效果在风大的楼顶还没我手动飞的稳。。。能不能加一下QQ,PIX调试过程中有不会的能请教一下,1139802992,谢谢

网友:
算了吧,Pixhawk大法好。

网友F:
降低感度后还是晃,证明你的机子振动大,或者避震没做好。。。我以前的600+NAZA,首飞就杠杠滴

网友:
450直机挂飞控,没啥价值,狗还是挂多轴上吧,别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降低感度后还是晃,证明你的机子振动大,或者避震没做好。。。我以前的600+NAZA,首飞就杠杠滴

...

不错诶,减震我再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降低感度后还是晃,证明你的机子振动大,或者避震没做好。。。我以前的600+NAZA,首飞就杠杠滴

...

你拿600来和450L比,太不公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降低感度后还是晃,证明你的机子振动大,或者避震没做好。。。我以前的600+NAZA,首飞就杠杠滴

...

我拿个500来和你比,Pixhawk+6M&M8N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拿个500来和你比,Pixhawk+6M&M8N ……

我一直很好奇你的PIX是在哪家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拿个500来和你比,Pixhawk+6M&M8N ……

太稳了,可惜我不会调pix,最后还是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很好奇你的PIX是在哪家买的…

PlayUAV的,性价比最高,东西也最接近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ayUAV的,性价比最高,东西也最接近原版!

谢谢,能不能把接线方法拍些细节图片?只看APM的接线方法还是不太会PIX的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不能把接线方法拍些细节图片?只看APM的接线方法还是不太会PIX的接法

线序与APM完全一样!

这里的资料,基本够用了,虽然是英文,但也指导我成功调试Pixhawk for Helicopter的应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稳了,可惜我不会调pix,最后还是出了。

现在的固件与GCS已经很友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降低感度后还是晃,证明你的机子振动大,或者避震没做好。。。我以前的600+NAZA,首飞就杠杠滴

...

那請教一下了, 剛剛入了一個NAZA-H 打算裝酊600E 上去, 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請教一下了, 剛剛入了一個NAZA-H 打算裝酊600E 上去, 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我感觉除了减少机体震动和避震外就是尽量装的美观些了,NAZA调参很简单,一步一步来就行了,优酷里也能搜到官方的调参视频

这给个建议:因为NAZA-H在开启自稳或GPS后油门位置是锁定在当前的位置的,所以我建议把油门信号线单独挑出来直接接到接收机上(前提你用的是FUTABA的S-BUS,如果用的是PWM那就比较蛋疼了= =),只留BEC接到飞控,这样就可以从大疆那里夺回油门控制权了,我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那請教一下了, 剛剛入了一個NAZA-H 打算裝酊600E 上去, 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600E很稳,NAZA好调。。。只是调试NAZA时,最后一定要确认各种舵位自动修正要正确,如果反了那后果不堪设想了,例如,自稳时的油门修正,如果是反的,一打到自稳模式时,机子就串高或者急坠。还有,首飞前,在外场时要做好陀螺仪的校准。。。做好这两点,基本首飞都会成功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感觉除了减少机体震动和避震外就是尽量装的美观些了,NAZA调参很简单,一步一步来就行了,优酷 ...

那我想請教一下,  PMU 是否由12S 直接供電? 這樣會不會對初始化有影響?
還有可不可以由GPS 或 ATT 情況下起飛..?還是必須要由手動模式起飛才可以進入GPS 自穩?
NAZA-M 就搞得多了, NAZA-H 這是第一次, 沒有經驗呢?
你所說的油門由NAZA 控制, 是不是螺距也接管了..?是不是好像開了定速一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600E很稳,NAZA好调。。。只是调试NAZA时,最后一定要确认各种舵位自动修正要正确,如果反了那后果不堪设 ...

舵位自动修正要正确 是不是跟一般3軸陀螺 一樣就可以嗎?? 但油門修正要怎麼看..?
還有CASTLE 電調有個很煩人的問題, 就是油門行程較準是由遙控的ATV 行程來設置的,電調本身沒得較準, 比如在油門ATV 要-110% +95%
這個問題可以解決的嗎..?

謝謝.

网友C:
PMU由Bec供电,12s直供,直接就烧了;
GPS和ATT模式也可以起飞,只是GPS起飞有点吓人;
螺距是被飞控接管的;
三轴修正和竞技3D直升机的修正完全一样;
电调的兼容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我想請教一下,  PMU 是否由12S 直接供電? 這樣會不會對初始化有影響?
還有可不可以由GPS 或 ATT 情況 ...

PMU可以由12s直接供电的,因为我装的是450,所以PMU就没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U由Bec供电,12s直供,直接就烧了;
GPS和ATT模式也可以起飞,只是GPS起飞有点吓人;
螺距是被飞控接管 ...

这就不对啦,PMU都是由动力电供电的,或者单独搞一块3s的舵机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就不对啦,PMU都是由动力电供电的,或者单独搞一块3s的舵机电

口误! PMU可以直接动力电,IMU不行,IMU要Bec供电!

PMU其实就是一块带Bec的电压电流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口误! PMU可以直接动力电,IMU不行,IMU要Bec供电!

PMU其实就是一块带Bec的电压电流计!

PMU其实就是个独立的BEC。。。

网友:
引用 楼主:
PMU其实就是个独立的BEC。。。

是! 我的800上,就是直插2s供电的,没用bec。

网友:
先顶了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我想請教一下,  PMU 是否由12S 直接供電? 這樣會不會對初始化有影響?
還有可不可以由GPS 或 ATT 情況 ...

naza h不能原设计不能在自稳或GPS模式下起飞,但按照我说的单独接油门线的话可以起飞但是起飞后高度会很快升到3米左右然后就没法低于3米了,除非强行收油门,但这样飞控会把螺距升的很大

网友H:
謝謝降答, 東西到了我也準備裝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謝謝降答, 東西到了我也準備裝機了.

嗯嗯,恭喜入坑
关于那个油门校准我还真没有调过,我是用原来飞3GX时的油门位置飞的,油门不像螺距那样直观…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嗯,恭喜入坑
关于那个油门校准我还真没有调过,我是用原来飞3GX时的油门位置飞的,油门不像螺距那样直 ...

今天調機有些不明白,  比如在手動時我已把十字盤較準了, 但轉到姿態或GPS 時就不平了...

第二是, 我看NAZA 軟件中的油門通道是反的, 但遙控是正向, 電調也正常..  這樣有影響嗎?  聞說NAZA H 是怎麼控制油門的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降低感度后还是晃,证明你的机子振动大,或者避震没做好。。。我以前的600+NAZA,首飞就杠杠滴

...

我的600 基本裝好了, 想問一下姿態感度要多少呢..?
我沒手提電腦, 想問一下你的NAZA 上數值大約多少的呢..?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600 基本裝好了, 想問一下姿態感度要多少呢..?
我沒手提電腦, 想問一下你的NAZA 上數值大約多少的呢 ...

我的基本都是默认值啊。。。不同飞机的参数是不一样的,要首飞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
w 我能说11.1 2200的电池也能11分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調機有些不明白,  比如在手動時我已把十字盤較準了, 但轉到姿態或GPS 時就不平了...

第二是, 我看 ...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是正常的,因为机体要抵消尾桨带来的侧面推力所以要倾斜十字盘
关于第二个问题,你直接把油门通道信号线接到接收机上,飞控油门接口接BEC,这样在姿态时也能控制油门,软件上只要螺距方向没错就行。如果想直接接飞控那就先把主旋翼取下来,插电看看油门是不是反的就行了

网友(2015-12-29):
地面效应一般是机翼长度2倍以内才有效, 你的高度超过桨长度太多倍了, 没有地面效应的

网友:
我去 这都精华了 我还以为从楼顶上把油门一关的 要坠机再启动的 没看点!!!

网友:
真叫气势。。。花样玩法。。

网友I(2016-03-01):
楼主 麻烦问下你的脚架在哪买的 可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麻烦问下你的脚架在哪买的 可否给个链接
搜s500脚架就行

网友J:
听说地面照应只有浆的半径到直径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