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航模锂电池可以长期放在车里吗?

楼主(2015-10-20):
请问航模锂电池可以长期放在车里吗?

网友:
太危险了吧

网友:
据了解,锂电池高温易燃(爆),车内夏天温度会很高,会相当危险。

网友:
可以,无忧,超过三年,仍可用,点电灯

网友:
看你以什么样的电压存放,有无接触利器,腐蚀性化学品,有无阳光直射,有无挤压到,如果全无且存放电压为标准储存电压3.85V左右,有何不妥?

网友A:
用铁箱装,我的经常放在车上,大小电池一齐装有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铁箱装,我的经常放在车上,大小电池一齐装有几年了。

谢谢,我也去找个结实点的铁箱

网友(2016-02-03):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去找个结实点的铁箱

保险箱就不错,但是千万别忘了密码。

网友:
夏天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