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老电调,加电,发声“嘟,嗒,嘀。嘟,嗒,嘀。嘟,嗒,嘀。”

楼主(2015-10-20):
这个老电调,好长时间不使用了,今天拿出来加电,加电就发声“嘟,嗒,嘀。嘟,嗒,嘀。嘟,嗒,嘀。。。。。。”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还有那个两线的插针接口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辉盛电调,很多年了。。可能是需要你设置油门行程。那插针是选择2s还是3s电池用的

网友:
这不是当年配辉盛铃铛壳的神器辉盛18A么?我还有两个30A的。。。

楼主:
怎么设置油门行程呢?

网友:
油门最大,通电,听到嘟嘟声时,油门最小。行程调整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