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飞控感度

楼主(2015-10-20):
翼p2飞控用大疆s500四轴机架2216电机kv880用1147桨,俯仰、横滚和航向角感度多少合适?

网友:
默认感度就差不多    不行再微调

网友A:
我用默认的,抽动很严重,几乎没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默认的,抽动很严重,几乎没法飞

具体得根据机子来吧!抖动的话可以调低一点感度, 晃动调高一点感度,毕竟默认感度是一个参考,不是所有机子都适合的,我一开始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调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