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OSD 地面站 电压显示差异

楼主(2015-10-20):
在地面战中启用电流计,显示电压与BB响一样。然后接上OSD,就会有0.5伏的差异,请教各位高手,谁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A:
可能是负载引起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threshood

请问大神,这个参数在哪里?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负载引起的压差?

不太清楚,我是用USB连接校准的,估计要用数传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