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PIXhack无法连接,固件上传失败,是啥情况(已解决)但又有新问题。新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10-20):
总是提示:固件上传失败,是不是Pixhack坏了

天地飞9怎么解锁,是模式不对还是其他的,飞控大LED灯绿色闪亮,小LED蓝色闪亮,PPM红色常亮,蓝色闪亮。

网友A:
硬件老版本,刷固件在出现上述字句,把usb线拔出再插回,才会自动写入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老版本,刷固件在出现上述字句,把usb线拔出再插回,才会自动写入固件

不行,点击4轴,提示1,点yes。提示2,这是APM吗,点NO,提示3这是PX4/PIXHAWK。点击yes。提示4这是PIXhawk吗。点NO,然后有30秒等待,然后出来提示5,请拔掉链接……。然后拔链接,等2秒再接上,然后等30秒左右,提示6固件上传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老版本,刷固件在出现上述字句,把usb线拔出再插回,才会自动写入固件

地面站版本,1.3.32,四轴固件版本3.3。还有,右上角我见别人的地面站显示,APM  或者PIX神么的,我的只显示COM1

楼主:
整的头都是大的

网友A:
提示4这是PIXhawk吗。点y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4这是PIXhawk吗。点yes

不行,是不是电脑系统,驱动,USB线,内存卡,其他方面
大哥你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A:
联系我也没用,也许飞控硬件问题,返娘家好了.看来雷家的也不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系我也没用,也许飞控硬件问题,返娘家好了.看来雷家的也不怎样

我好像找到了一些问题,看图
插上飞控端口,不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找到了一些问题,看图
插上飞控端口,不显示

这个不是pix 接口,拔掉pix飞控,看这个接口还在不,看来没有安装输动所致,正确如图

网友:
你还需要一个叫做 usb虚拟串口 的驱动。可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pix 接口,拔掉pix飞控,看这个接口还在不,看来没有安装输动所致,正确如图

跪求大神,怎么安装

我的数传有显示

网友A:
也许你把MP移除重装一试,先在控制台移除MP 再到C 盘 程式X86把MP整个资料夹删除,再重装MP MP正确安装 会把输动一起安装的,若系统不是完全版,若是GHOST版系统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把MP移除重装一试,先在控制台移除MP 再到C 盘 程式X86把MP整个资料夹删除,再重装MP MP正确安装 会把 ...

Windows 10兼容地面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dows 10兼容地面站吗?

单安装WIN 10 我没试过,但WIN 7 升级WIN 10 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安装WIN 10 我没试过,但WIN 7 升级WIN 10 是支持的

我试一试吧

楼主:
Windows 10完美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
换win10问是不是pixhawk是不是点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