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固定翼没人玩穿越呢?

楼主(2015-10-20):
为什么固定翼没人玩穿越呢?今天拿着一米翼展的微风固定翼在一个废弃的足球场上乱飞,看到每次飞到边上了就得往回返,球场太小了,不能随意飞,看到边上的废弃的球门框,试着穿了一下,成功了,好紧张,再穿,就撞了,不过是泡沫 的,没有大问题,就想练练以后也可以搞固定翼的穿越,不知道有没有人也这样想过呢,有没有一起尝试的。

网友A:
国外比较多固定翼穿越的 国内看的少 现在都用四轴穿越 四轴控制比较易学 比较流行

网友B:
按照知乎上常用的说法,不问是不是就问为什么是耍流氓。

首先我要说,有固定翼玩穿越的。华科尔卖固定翼穿越机的时间甚至比现在穿越四轴大大流行要早。

再解释为什么楼主会有这样的问题。
四轴有六个自由度,(上下左右前后)
固定翼只有四个,(上下左右),在前后这个轴上是不可控的。
    同时,即便上下是可控的,但在垂直的面上,其运动轨迹并不是你操纵杆的直线反应,而是舵量和速度两个变量构成的曲线,比四轴复杂了一个维度。(更进一步的,油门不控制速度,控制的是加速度,这里是一个二次函数)
                            在看左右,我们知道方向舵并不是操纵转向的主要手段,你要先滚转,然后再俯仰,加上速度,这比四轴复杂了两个维度。

所以,不是不能玩穿越,而是高手才能玩穿越。玩的人少,so,楼主会有这样的错觉。

网友:
固定翼有的,国外有穿地下室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知乎上常用的说法,不问是不是就问为什么是耍流氓。

首先我要说,有固定翼玩穿越的。华科尔卖固定翼 ...

有文化

网友C:
用小胖子玩过树林穿越,正想拍的时候,碳杆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小胖子玩过树林穿越,正想拍的时候,碳杆断了

用大胖玩穿越更爽!

网友:
我个人觉得,四轴与固定翼转向姿态的不同,导致了如果用固定翼玩穿越的话,一般大多数人看屏幕会看到头昏眼花呕吐不止

网友:
玩穿越,不都是在茂密的树林里吗?

网友:
固定翼不能停,速度慢了会失速。我曾经用p51装摄像头飞,速度太快,根本来不及观察地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知乎上常用的说法,不问是不是就问为什么是耍流氓。

首先我要说,有固定翼玩穿越的。华科尔卖固定翼 ...

我去。我直接看不懂,哈哈

网友D:
我现在正在练习,现在是用自制大飘飘第一人称视角飞行,无飞控,看屏幕起降飞航线了,我觉得一定要克服心理障碍,我感觉第一视角降落非常容易,而且容易对准跑道,后面准备拿快一点的飞翼练习,低空通场或掠过草地树林的第一人称感觉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知乎上常用的说法,不问是不是就问为什么是耍流氓。

首先我要说,有固定翼玩穿越的。华科尔卖固定翼 ...

所以我觉得玩固定翼穿越更有挑战性,练习就朝着这个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比较多固定翼穿越的 国内看的少 现在都用四轴穿越 四轴控制比较易学 比较流行

我也觉得应该是四轴穿越比较容易学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正在练习,现在是用自制大飘飘第一人称视角飞行,无飞控,看屏幕起降飞航线了,我觉得一定要克服心理 ...

不错不错,第一人称飞,我也打算这样搞呢,应该会很刺激。

网友:
固定翼穿越,X5飞翼穿树林小道的飘过……

网友:
主要是场地问题

网友E:
有的,翼展1米以内的小型良好稳定性固定翼适合玩穿越,网上有售,也不需要什么飞控。
固定翼穿越不可能很难,说飞起来晃的,可以调一下各舵面的EXP,飞机的动作就柔和许多。此外必要的固定翼飞行基础也是需要的,飞个塞斯纳都老炸就免谈了。
最后还有个练法,电脑装个第一人称空战游戏,比如二战空战游戏,多飞一下游戏里的低空复杂地形必定对提高穿越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翼展1米以内的小型良好稳定性固定翼适合玩穿越,网上有售,也不需要什么飞控。
固定翼穿越不可能很 ...

不错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F:
固定翼穿龙门是传统节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定翼穿龙门是传统节目呀

哦哦,之前不知道,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的,翼展1米以内的小型良好稳定性固定翼适合玩穿越,网上有售,也不需要什么飞控。
固定翼穿越不可能很 ...

我现在就在玩无飞控第一人称,主要是心理障碍,刚开始叫个人专门帮我盯着飞机,自己一会看屏一会看飞机,有次一个人玩,索性烦不了,抱着大不了丢机,没飞控什么的损失最多小几百的心态,竟然全程看屏飞,期间抬头找飞机也找不到,索性就看屏飞,完美对准跑道降落,第一人称飞容易找准跑道,我的经验是不要飞太高,100米高以内,太高没有速度感,也不知到自己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就在玩无飞控第一人称,主要是心理障碍,刚开始叫个人专门帮我盯着飞机,自己一会看屏一会看飞机, ...

是啊不能飞高飞远,不然一不留神就出走了

网友G:
这个还是要点水平的,场地小的话,球门太低,穿过要马上拉高,不怕炸的可以多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是要点水平的,场地小的话,球门太低,穿过要马上拉高,不怕炸的可以多练练。

对头,要低速性能好的飞机练习才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就在玩无飞控第一人称,主要是心理障碍,刚开始叫个人专门帮我盯着飞机,自己一会看屏一会看飞机, ...

像这种短途低空吴飞控固定翼fpv推荐什么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像这种短途低空吴飞控固定翼fpv推荐什么机

推荐使用中推,大v机翼的机型。中推机头有足够的视野,大v机翼可以提高飞行的稳定。大v机翼制作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推荐使用中推,大v机翼的机型。中推机头有足够的视野,大v机翼可以提高飞行的稳定。大v机翼制作简单。

...

飞翼在穿越时可以更灵活  那飞翼怎么样

网友:
老外固定翼穿四轴穿越龙门

网友:
固定翼穿越的历史好像比四轴更悠久
楼主一定没有看过4年前的帖子

网友(2015-11-30):
有啊,我就在玩,感觉比多轴刺激。哈哈!

网友:
两种玩法,两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