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轴传排震标准

楼主(2015-10-21):
(无正文)

网友:
一步一步的检查,先检查轴承,传动轴是否特别弯曲,传动轴上的轴承是否避开了共振点,等等,反正轴传就是麻烦,飞皮带直驱吧,省事

楼主:
不过起飞后机身也没有抖动,尾垂也没看到重影,不知道这样的震动是否正常

网友:
尾巴好才是真的好,只要飞的爽,你管他有多大震动呢。

网友A:
如果是450的话,要做到除大浆不装外,其余设备全部安装到位,全油门机子不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450的话,要做到除大浆不装外,其余设备全部安装到位,全油门机子不位移

我的是没有移位,会逆时针转(反扭)

网友:
要么用龙卷风

要么用大脑

震动就没那么纠结了。

网友B:
我装上大桨就启动那会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上大桨就启动那会振动。。。

应该是双桨或主轴弯了,或者中联没锁紧,起飞后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上大桨就启动那会振动。。。

看错了,启动的时候震动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没有移位,会逆时针转(反扭)
我以前测试的影片(好像尾桨也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测试的影片(好像尾桨也没装)

你的尾桨上用扎带扎了什么?用来防止尾垂震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尾桨上用扎带扎了什么?用来防止尾垂震动吗?

不是,加高尾翼长度的,防止尾桨触地

网友(2016-06-13):
震动一直没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