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37有刷版试航与无刷版的安装

楼主(2015-10-21):
先上有刷版的视频,配置:电机有刷工业拆件  电调320a有刷 ,双轴承4mm不锈钢硬轴出轴6cm,桨塑料42mm,电池3s2200ma30c,95吸水舵附图

内部布局

内部布局

出轴

出轴

局部

局部

楼主:
无刷版还在安装中,配置电:xxd2223 3800kv 自制电机座加自制水冷装置,电调好赢80a改自制水冷装置,舵机955加95吸水舵,自制主轴4mm不锈钢材质。

舵机连接装置

舵机连接装置

电机主轴

电机主轴

电机水冷

电机水冷

电调水冷

电调水冷

网友A:
“今天新闻到此结束!”

有刷跑得挺有气势看后盖似乎是个775电机
xxd你准备配多大桨?

网友B:
水冷快很不错,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我的电调我把热缩膜剥掉了,用导热硅胶整个封起来再粘上散热片,又能散热又能防水,不过我没做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新闻到此结束!”

有刷跑得挺有气势看后盖似乎是个775电机

配桨计划先用32的桨试航看看效率后再试大一点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冷快很不错,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我的电调我把热缩膜剥掉了,用导热硅胶整个封起来再粘上散热片,又能散热 ...

用电脑显卡散热器钻孔穿铜管在填充导热胶自己改的,还没试航不知到散热效果怎样,有刷的也是这样改的,不过有刷电调发热不大看不出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桨计划先用32的桨试航看看效率后再试大一点桨

你这么重这么大的船用这个外转子2s电搭配个稍大点直径的桨例如35mm以上的比较快进入起滑状态,另外那个有刷电机我个人建议将水冷铜管取缔或做改进,使电机高度能往下降那么出轴角度会更好,同时塑料桨刀口要锋利,起步加速阶段会有所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重这么大的船用这个外转子2s电搭配个稍大点直径的桨例如35mm以上的比较快进入起滑状态,另外那个有 ...

谢谢你的建议,原计划用2-3s锂电,试航看负荷在调整桨的大小,防止过负荷烧坏电机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原计划用2-3s锂电,试航看负荷在调整桨的大小,防止过负荷烧坏电机电调

你那搭配不过分,3S电用32桨如果能顺利起滑,连续跑几分钟电机会不会高热这点存疑。
似乎您那里水面杂物蛮多的,桨前方加把小小水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搭配不过分,3S电用32桨如果能顺利起滑,连续跑几分钟电机会不会高热这点存疑。
似乎您那里水面杂物 ...

现在试航现在改在这里了,水质较好,湖面够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试航现在改在这里了,水质较好,湖面够宽

这个水域好,好像还有躲雨的地方

楼主:
呵呵,这里是南宁狮山公园内,本地有兴趣的模友可以相约在这里跑船

网友:
工程不小啊,改无刷后爽玩,有刷一热就遭,无刷随便玩

楼主:
更新一下进度,外壳喷漆电机与舵机已经安装到位

内部电机舵机安装

内部电机舵机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进度,外壳喷漆电机与舵机已经安装到位

舵系不错,学习了。你这种用铜套防水的方式很好,但硬质拉杆不合适,最好选根弹性足的弹簧钢之类材料,稍细点也能用。

网友C:
仓底加了环氧和什么 布?这样加强后强度如何?水舵用大多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仓底加了环氧和什么 布?这样加强后强度如何?水舵用大多尺寸的。

之前用想用纤维布,后来没有找到,就废物利用把家里换多出来不锈钢纱网贴上后倒树脂填充,加强效果很好就是船壳重量增加不少(估计是树脂太厚了经验不足)吸水舵是95的。

楼主:
无刷版安装已经完成,35-38铜桨还在路上,下一步到货安装试航

完成照

完成照

网友D:
你的那个舵机连接装置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就算你舵机和舵不是在一条线上,舵拉杆和舵对不上。只要将舵机拉杆用钢丝钳折一个之字形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那个舵机连接装置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就算你舵机和舵不是在一条线上,舵拉杆和舵对不上。只要将舵机 ...

有道理缺点还增加了重量,这样装也是迁就舵机好安装,单独安装舵机种感觉不牢固,由于塑料船壳尾部比较单薄还要增加吸水舵的稳固程度,所以就搞在一起了省事